[银灿] 咸鱼历险记L74制程

楼主(2021-06-09):
这两天逛咸鱼,无意间发现有卖L74制程单个颗粒64GB的坏固态板子,查了查资料是25NM制程,想了想这个应该值得赌一把,贴U盘也好。花了十分钟从固态搬到IS903上,偶或,果然赌赢了,双贴共8CE,写入96,读取186,也没有新增坏块,坏块部分也很有规律

网友A:
盲猜 众和科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盲猜 众和科技

这还用猜,还有致胜科技是不是,同一个卖家还有账号

网友:
双贴8ce怎么这么慢,903的写入和2246en基本上差不多了,难道这个颗粒4贴16ce在2246en上也只能跑到200?这是mlc吗,应该是最慢的ml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还用猜,还有致胜科技是不是,同一个卖家还有账号

哈哈 好像只有众和会在颗粒上面写容量

网友C:
8DIE4CE闪存,2246en可以开交错 ,双贴写入200M/S。903开不了交错,双贴写入100M/S。

楼主:
没错就是楼上猜的湖南佬的,l74慢,制程老数据保存相对靠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8DIE4CE闪存,2246en可以开交错 ,双贴写入200M/S。903开不了交错,双贴写入100M/S。 ...

2246xt能开交错,速度快点吗

网友:
x鱼上,慧荣主控的ssd板子蛮好的,基本颗粒体质可以,jmf主控的运气差会有颗粒已经挂掉的即使是intel的白片。。

网友:
没有4k的优盘都是垃圾,不接受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