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适配小娱路由1U机柜外壳

楼主(2021-06-09):
万能的坛友,求提供能适配小娱路由主板的19寸标准机柜外壳,如图所示,想买几个,能提供TB链接最好

网友:
我也求这种外壳,或者软路由的外壳也行,1688看了下要160以上一个。。。不知道哪里有便宜点的卖

网友:
买了老交换机,自己改

网友:
楼上正解,买个机架交换机,外壳立刻拥有

网友A:
楼主要的话,30包邮出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的话,30包邮出一个。

上链接看看, 适配小娱路由主板的外壳,  1U能上机柜,不是小娱路由的原机外壳,是把原版的小娱路由拆主板出来装到大外壳里面,然后上机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链接看看, 适配小娱路由主板的外壳,  1U能上机柜,不是小娱路由的原机外壳,是把原版的小娱路由拆主板 ...

就是过去的老hub,我找找,量量尺寸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过去的老hub,我找找,量量尺寸哈。

这个应该是定做的, 没找到厂家

网友:
我家有个H3C路由器的外壳

网友(2022-08-14):
软路由的外壳也行,1688看了下要160以上一个。。。不知道哪里有便宜点的卖

网友:
只能小黄鱼找了

网友:
弄对上架的耳朵不更简单。

网友:
3楼正解,买老的1U交换机,取外壳自己改。如果楼主对前面板的美观度有要求,可以去TB定制面板贴纸,可以做各种各样的

网友(2022-09-17):
有那种加长挂耳啊  为啥要换外壳??

网友:
软路由的外壳也行

网友(2024-03-15):
过来学习了,感谢大佬们的分享!!!

网友(2024-08-11):
网上一大把,就是网口位置要一致的难找

网友:
上某宝吧,我就是在某宝上找的,款式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