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个8Ω 0.5W小喇叭

楼主(2021-06-09):
这帖子,纯属穷折腾,不折腾手痒痒呀。

这小喇叭不值啥钱,性能还很一般,根本没有什么维修价值,只是为了解痒,穷折腾

在原来的一个电路中,用它声音很小,换下来时不小心把引出线弄断了

还好,还能找出线头

这太短了,不好操作

反正是折腾,就全拆了它,先拆压环

再拆振膜

全部分离

这塑料不知道叫什么脂

不管性能如何,这振膜挺结实

这工作台经常钻呀,锉呀,磁钢缝隙里吸了不少铁屑

放大照片就能看清了

用电工胶布把铁屑粘下来

接引线,没找到合适的细线,比原来的粗一些,在外边应该不影响音质,再说,本来音质就不怎样,影响点估计也听不出来

理顺好焊接

剪好,再用704黑胶固定,还是上帖说过的原因,704黑胶固定就不拍了

振膜和压环用油性焊接胶固定,用胶的时候真不适合拍照,免拍了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A:
花价值几十元的工时修几毛钱的东西

网友:
厉害了,修音圈!

网友:
这种不知道,小米收音机喇叭,修了好几次听着听着就不行了

网友B:
纯属无聊折腾。。。。。

网友:
老哥哪天来个修振膜的教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纯属无聊折腾。。。。。

这叫乐趣   再说了人家辛苦发帖就为了让你埋汰一句吗?不喜欢就不能默默退出吗

网友:
也这样修过不少喇叭,我的森海PX100也是这样修复的

网友:
像这种,修的话,我一般从线圈里再弄出一段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叫乐趣   再说了人家辛苦发帖就为了让你埋汰一句吗?不喜欢就不能默默退出吗  ...

我就是感叹一下。你这样特意回复我倒是成恶意乱喷了。我也经常无聊折腾这些的。比如18650电池报废了。我还要把焊点一点点慢慢刮平,外壳换新皮。看着漂漂亮亮的再扔了。

网友:
好手机,纯折腾

网友:
大婶厉害,这都能修,偶只能换了

网友:
年轻的时候也这样修过耳机的音圈,现在连线都看不清了

网友:
小喇叭粘上还能响

网友:
听说修补振膜的技术和“焊*管,锯灯泡,精修处*膜,火补避孕套”是一个级别的手艺,所以真心想开开眼的~

网友:
只是音圏线断了,焊接上就行,我也经常这么修。

网友:
这也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价值几十元的工时修几毛钱的东西

这话不对,我太理解手痒痒爱折腾的感觉。可惜我是爱折腾可是修好不好的人

网友:
我想起我初中的时候也是类似这样子修耳塞,那个比头发丝还细的铜丝重新焊接,然后用胶水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