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下一般的小型激光雕刻机能给优盘壳刻字么

楼主(2021-06-09):
这个家伙带的激光头单价比很多整理贵了,能不能刻常见的优盘金属壳?cnc,金属旋转镁铝合金什么的,能凑合用么?有个哥们有个专业的,但是不好意思天天去,如果量少不如搞个小的自己打了。求大佬指教!

网友:
10w的可以,但是太贵了,看这个质量也不是很好的样子,不如去搞一个二手工业打标机

网友A:
我买了一个手机激光切膜的,它有一个很长的激光管,铝牌子带漆的那种能烧动,3MM亚克力可以割。也是20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一个手机激光切膜的,它有一个很长的激光管,铝牌子带漆的那种能烧动,3MM亚克力可以割。也是2000多 ...

能发个链接看下么,能给cnc搞刻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一个手机激光切膜的,它有一个很长的激光管,铝牌子带漆的那种能烧动,3MM亚克力可以割。也是2000多 ...

找到个切膜机,动辄40瓦以上,但是标注非金属用的.....

网友:
主要是激光头

楼主:
是的大佬  这个家伙能搞动么

网友:
我好像哪里看到过,有大侠用刻录机diy的 刻字机。
下面的链接可以参考下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929/03/12109864_502115973.shtml

网友:
10W?塑料、木这些材质可以。

金属打漆可以,就是易拉罐上的漆打掉可以;像易拉罐这样的薄的,10W也要多跑几遍才能有点印子。

一般的无漆的铝合金壳体,想要快速刻字、刻图,光头功率20W起步。

网友(2021-08-01):
用激光镭射,雕刻机雕刻太麻烦了,编程还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