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爱华 jx899 无损更换皮带 不用拆下主板

楼主(2021-06-09):
先看看皮带的连接方式,电机驱动轮皮带在上层,两个铜轮皮带在下方,不拆主板换皮带前提是你已经很细心的把原来的皮带都清理干净了。

1.先安装两铜轮皮带,皮带从中间排线电路板那个地方穿过去,直接挂在左边铜轮,然后里面用牙签挑一下挂住中间的一个塑料轮,最后挂上上右边铜轮的下层。
2.小号皮带从右侧排线那块穿进来,用回形针做个钩子从右边铜轮勾出来,多余的皮带用回形针往驱动轮那边推,推到电机轮哪个孔那里,然后用尖镊子拈出来,轻轻撬一下驱动轮上面的弹片,皮带挂上去,然后挂住大的铜轮,因为电路板下面有两个塑料支撑柱顶住电路板,此时皮带的两边应该是再两个柱子中间被勒住了。接下来就是细活了。
3.拧下右侧的两个螺丝,轻轻撬一下电路板,用镊子扯一下皮带往上抬一下,用点巧劲,这样两个卡子和电路板之间有了空隙,一边一边的搞,最后让皮带从两个卡子中间弹出来,大功告成!

图片上只能看到铜导轮2点钟方向黑色的卡子,还有一个白色的卡子在里面,从侧面可以看得到。

网友:
录一段视频来听听看。

网友:
我以前这么干过 先把皮带塞进去 然后慢慢挑 挂皮带轮 可是皮带容易打卷 挂好还要耐心的调

网友:
JX899音质怎么样?

网友(2021-09-14):
当年价格不菲,一代明机

网友:
有个959,电池换成两节1.2v半长口香糖镍氢。好久没有动了。

网友(2022-10-13):
好复杂的板子,,,,,

网友:
爱华几乎没有不拆主板就能换皮带的机器
只有后期被索尼收购后
才有不拆主板的机器
其实也就是索尼换壳的爱华机器
至此,爱华逐渐衰落
最后沦为国内贴牌产品
很多人为国产爱华品牌情怀买单
忽悠一大批人

网友:
现在国内工艺能造出这种很多机械结构的随身听了吧

网友A(2024-02-19):
楼主,太感谢了,我得皮带坏了,我还在犹豫如果要是需要拆主板我就放弃了。请问皮带什么规格的我去买两条!!太感谢了

网友(2024-12-07):
挖个坟;
谢谢楼主了!我也有个899要换皮带,这两天正在琢磨怎么样才能不拆板把皮带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太感谢了,我得皮带坏了,我还在犹豫如果要是需要拆主板我就放弃了。请问皮带什么规格的我去买两条! ...

规格:041/064/0.7

规格:023/03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