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发现白菜白光不行啊,你们的咋样

楼主(2021-06-10):
回温还是不行,以前焊小的很好用,这几天发现接地的点根本焊不了,那种整块铺地线的板子导热太好了,直接锡都化不掉,一沾上去就凝固了

网友:
要想回温快,上高频焊台,大面积铺地的也如行云流水一般,走到哪化到哪,另外跟头子也有关系,不要用尖头

网友:
我估计连一把普通60W马蒂头烙铁都比不了,

网友A:
知道高频烙铁的好处了吧,T12要开高温,用刀头,不行加风枪,两个一起上

网友:
大面积接地 要么换大的烙铁头 要么换烙铁  还可以加预热台  到时候在叫上风枪 土炮搞定 bga也能够搞一搞

网友:
刀头+喷火枪

网友:
不知道用JBC的怎么样,咱也没有,观望中。。。。。。

网友B:
说一千道一万,就是烙铁的功率不够,换什么都不好使。唯一办法用大功率烙铁,300瓦至500瓦,普通外热的就行,也用不了多少钱。

网友:
你说的这个,普通焊台都够呛

网友:
过去电子管时代,大焊点多了去了,哪有什么高频、白光、JBC啊,都是普通外热烙铁焊的,小焊点用45或75瓦的,大焊点用300瓦的。

网友:
用大马蹄头呀
另外电源要足够大
咋也要24V3A

网友:
搞套白菜t20 电源配300w的

网友:
大面积用的话功率不够啊,不到60w的功率好不到哪里去。要大面积用的话建议用那种200w的

网友:
24v3a以上电源用Wb2头,,,一般没问题,,,超大焊点用大电源大电流,,,用300W胖头白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一千道一万,就是烙铁的功率不够,换什么都不好使。唯一办法用大功率烙铁,300瓦至500瓦,普通外热的就行 ...

90w高频,绝对轻松搞定,不信你问问用高频烙铁的人。

网友:
只要头子材质过硬 温度直接拧到最高当70w内热烙铁用。

网友:
直接上快克205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90w高频,绝对轻松搞定,不信你问问用高频烙铁的人。

你也不知楼主的具体情况,怎么就肯定绝对行?要是90W的高频就包打天下了,那还要300W高频干什么?退一万步说,就算90W高频烙铁行,你这个多少钱?300W外热烙铁多少钱?就为偶尔焊个地线值得吗?

网友:
想一把烙铁打天下的,目前就直流JBC245合适点,这货24V供电下,足200W甚至还多点。并且现在DIY的又不贵。
T12这货咋说呢,一般如果从936过来的,都会认为是神器,用过JBC的,又会感觉大焊点T12是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高频烙铁的好处了吧,T12要开高温,用刀头,不行加风枪,两个一起上

已经用的刀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