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台铃64V~78V电动车充电器拆解(SP300-64)

楼主(2021-06-10):
这64V~78V有点奇葩,不都是60V~72V吗?南京西普尔代工生产,做工用料还不错,看外壳是个老货。这充电器应该是不接电池无电压输出。

网友:
  首先充电器指示灯会亮才行 然后从输出端电容量有电压就是正常  插上电池才会有电压  或者把可控硅短接

网友:
楼主你怎么测量的?一根手指粗的电解电容都能感觉重量减少、电解液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