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一个别人不要的JBL JEMBE有源音箱

楼主(2021-06-10):
现在的问题是有标签那个喇叭声音小,想拆开看看,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不要怀疑是电位器的问题,我插耳机声音一样大,也可以调音。

网友A:
是否螺丝藏在网罩后面?-和楼主同款德生收音机,楼主是用1号电池还是变压器电源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螺丝藏在网罩后面?-和楼主同款德生收音机,楼主是用1号电池还是变压器电源带? ...

18650电池,两节并联,充电用三星充电板加2.2K电阻改的,

网友:
底部防滑垫撕开看看有没有螺丝

网友B:
拆过几次JBL的类似的东西,一般网罩下面会有螺丝,小心点把网罩挑开。
如果真的是JBL的东西,国光代工的可能性很大,基本上类似一次性。

网友:
标签抹一遍,要么对扣的

网友:
沃克曼不错,我在海鲜市场收了几个,好几种色,电芯都挂逼了,换好电芯都出本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过几次JBL的类似的东西,一般网罩下面会有螺丝,小心点把网罩挑开。
如果真的是JBL的东西,国光代工的可 ...

晚上回去看网罩怎么打开,我撬上面那个调音板,没有撬开,

网友:
要么灰色脚垫 或者标签纸  揭开看看。都不是就跪了 总不是超声波焊接起来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回去看网罩怎么打开,我撬上面那个调音板,没有撬开,

小心一点,如果是国光代工,很喜欢用胶。

网友(2021-08-04):
通病,皮边烂了!

网友(2022-05-30):
jbl的泡沫边,到了年限,基本上都烂得差不多了。

网友:
真浪费,这么好就不要了

网友:
做工CT,;一清二楚

网友:
网罩用尖的东西挑开就看到螺丝了

网友:
应该有卡子。用胶的话缝隙不会这么大

网友:
这也能捡到,,厉害了。

网友:
喇叭不烂边,不是正宗的JBL

网友:
是不是喇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