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8.4v 锂电池充电器制作 (我转载别人的)

楼主(2021-06-10):
非常不错的一款充电器输入12v,输出8.4v,要改别的电压参考下面这个网址http://wenku.baidu.com/view/bd3fea53ad02de80d4d8407d.html
刚开始充红灯亮,快充满两个亮,充满了绿灯亮。

网友A:
线路不复杂,适合DIY。充电电流只有300mA,太小了,适用范围不大。

网友B:
1元多钱的SY6912A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C:
或者买TP5100小板,做好散热,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或者买TP5100小板,做好散热,没问题

TP5100 上电烧芯片 ,买了两个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路不复杂,适合DIY。充电电流只有300mA,太小了,适用范围不大。

可以参考我的另外一个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5510&mobile=2

网友:
引用 网友D:
TP5100 上电烧芯片 ,买了两个都这样

我用几个都没事,你咋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TP5100 上电烧芯片 ,买了两个都这样

我有SY6912 问题是如果给2串锂电池或3串锂电池充电,那么输入电压要高于就要十几v了  这个不怎么方便呀。但是我有更好的解决办法,用一个开关切换 并联充电 串联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元多钱的SY6912A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我也有这个芯片  对我来说不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元多钱的SY6912A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哪里可以买一块多的,看了下好像要2元

网友E:
充电电流太小了,适用范围不大。

网友F:
5V升压的可以用,电流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5V升压的可以用,电流还行。

给个链接  我去喵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电流太小了,适用范围不大。

还有一种,用双刀双掷开关做切换 4056充电板充电的,翻下我的帖子  里面有详细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F:
5V升压的可以用,电流还行。

老万家的,这板子我买了3个,翻车2个,注意检查!老万QQ群进了吗?

网友:
我是用单片机自己做的充电7.4V 的~

网友D:
我想 给对讲机 做一个 万能充电座
家里好几种,充电座不一样 非常不方便
想做一个12v 转8.4充电的  触点部分还没想好怎么实现,暂时想参考万能充
有兴趣一起做的朋友可以 pm一下想法

网友(2021-07-12):
引用 网友C:
或者买TP5100小板,做好散热,没问题

你好,问一下,你知不知道我如果用TP5100给2串18650充电,用12V电源输入行吗?我看卖家说支持5-12V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 给对讲机 做一个 万能充电座
家里好几种,充电座不一样 非常不方便
想做一个12v 转8.4充电的  触点部 ...

你成功了吗?我也想这样

网友:
万能宝有一家几元一块的充电板,可以冲4.2 8.4 12.6 三种,在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