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坛友,电动车加油门咯噔咯噔响不走,就好像没电了一样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6-10):
经过一通检查,发现是保险烧了但是没有完全烧断

加油门咯噔咯噔响不走,就好像没电了一样,但是电池是充满电的,一加油门低压灯也亮,昨天晚上骑回家还没事,今天早上就不行了,百度了一下有的说电机不行了,有的说控制器的问题,还有的说是霍尔线松了或者坏了。请问坛友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怎么解决的?

感谢大家给出的解决方案,刚才我去淘宝搜控制器的时候看到了卖家写的检测方法,准备按照这些方法检测一下,哪里坏了换哪里,最近实在是穷坏了,逆向停车罚款100,孩子交学费,老婆还怀孕6个月,车刚买的保险,同事结婚随礼,现在电动车又坏了,上个月工资还是发的2月份的,2月份因为过年的原因没上几天班工资也不多,能自己修的就自己修吧,省点钱。

经过一通检查,发现是保险烧了但是没有完全烧断

网友:
直接去修车

网友:
一加电门低压灯亮,有其中一块电池断格了

网友A:
是否旧电瓶容量不够?带载能力变差?

网友:
要是 电池到控制器的线 是插头的 就重新插下  不行在找控制器  电机问题

网友B:
霍尔坏了,控制器坏了,只有,两种可能,没电了首先控制器保护,不会连续顿挫!!!

网友C:
还有就是电池是 啥样的 ?测量每个电池电压,

网友D:
先检查电机线有没有松动,如果没有很大概电机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旧电瓶容量不够?带载能力变差?

应该不是,铅酸电瓶用了也就两年不至于,而且昨晚还好好地,电瓶失效不能这么快

楼主:
推过去太远了

网友:
买个万能控换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霍尔坏了,控制器坏了,只有,两种可能,没电了首先控制器保护,不会连续顿挫!!! ...

晚上拆开看一下,希望是接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电池是 啥样的 ?测量每个电池电压,

铅酸电瓶,我还没量电压,不过应该不是电瓶的问题

网友:
出租车一般可以带两轮电动车

网友:
霍尔坏的多吧?然后就是控制器坏了,不过霍尔坏了也没人想修,都是换无霍尔控制器了

网友:
先检查电瓶线是否有断了,有时候断了一个就会这样。

网友:
我遇到过同样的情况,控制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检查电机线有没有松动,如果没有很大概电机出问题了。

希望只是插头颠松了吧

网友:
检查电机相线端子盒有没有烧断线,霍尔线插头。要是没有只能推去修了,另外霍尔坏了可以用万用表检测出来

网友:
换个万能控制器解决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