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NOVA4不能进系统,充电显示红色圆圈加闪电无百分比,偶尔显示开机LOGO

楼主(2021-06-10):
突然出现的情况,拆机测得音频IC是hi6403有异常,     HS_GND_TEST、HS_FB附近电感对地5欧左右,请问这是否正常?

网友A:
没电啦,充不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电啦,充不进电?

不是这么简单。换了满电的电池也不行

网友:
音频ic内部有boost电路,这几路信号值就是这样,充电电路有问题修充电电路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