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帮同事折腾一个垃圾排插也只是充手机而已

楼主(2021-06-10):
『X折腾』帮同事折腾一个垃圾排插也只是充手机而已
本来也是我刷单的,给我同事用,告诉他大功率的不能用,结果这皮不争气

折了部分,主要是头这边漏线了,只能重新接

打开接线盖子

重新布线

接好,还人收工。

网友A:
还能搪上锡啊?不是有好多的都是铝的,不挂锡,哈哈。这皮垃圾塑料干的,你可以用长一点的热缩管包一下,稍微延长寿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能搪上锡啊?不是有好多的都是铝的,不挂锡,哈哈。这皮垃圾塑料干的,你可以用长一点的热缩管包一下,稍 ...

那是因为他是铁的,连铝都不是,哈哈

网友:
我也刷到过这个排插,离开东莞的时候付邮送掉一箱

网友:
这种插排就是浪费资源,给地球增加负担。

网友C:
换线算了  省得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线算了  省得麻烦

换线不又要花钱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他是铁的,连铝都不是,哈哈

我正想说是铁的,用几年内芯锈断

网友:
生产出来就是资源浪费

网友:
地摊上9.9买了个,线扔了,看中它的抗摔,用着挺。好。

网友:
这种排插质量太差了,还是不要用的好。不是每个人知道只能用来充手机电的。

网友D:
家里有个只用了个电饭锅,好几年了。

网友:
这种塑料排插很少良好接触的铜片设计了

网友:
謝謝分享 优惠购很多10元+比这强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有个只用了个电饭锅,好几年了。

太危险了,使用的时候摸摸电线,发烫就不要用了

网友:
这种我一般给它加个2A的保险管再用

网友:
有个以前买电线赠送的同款,在抽屉里一年多没用。

网友:
楼主仔细人,搪上锡可以增大接触面积

网友:
这个还是扔了吧,定时炸弹啊,

网友:
太危险的插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