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火花打孔机控制电路设想

楼主(2021-06-10):
曾经在一个论坛看见别人用过继电器来控制电火花进给,但是没有看到电路图。本人根据前人8脚中间继电器的特点,设想了一个电路图,在实践之前先请各位看官指点一下,看看是否可行。
控制进退的原理很简单:一开始给马达通电后,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接通正转电路,马达驱动机构进给;在电火花电极距离工件太近引起短路时,在两个电阻之间引出24V的分流电压驱动继电器,接通直流电机的反转电路(继电器到马达的中虚线部分),直流电机开始反转,直到电极脱离工件后,继电器没有电源输入,恢复马达的正转电路状态。
不确定的是,工件和电极处于电火花状态时,继电器那边的电压输入到底是什么状态。

网友A:
根据楼主的描述,我帮大家整理一下电路示意图:
采用48V双刀双掷继电器,用稳压管控制启动与关闭的电压值,
50v以上吸合30v以下跳脱,把工作电压控制在50-30的范围内,
否则继电器会到10v以下才跳脱,这样会很容易导致短路。

稳压管取值
由于楼主是采用环型变压器,有12v与52v二种输出电压,
整流滤波的空载输出电压分别是:17V和73V左右。
那么73V-48V=25V,可以选用功率大于1W的25V稳压管。

网友:
EDM电火花穿孔机第1代多点位式调节系统
第一代控制器采用多点位式控制,技术原理是通过测量间隙平均电压,
在两个预定点输出信号,控制马达实现正转、停止、反转三种工作状态,
位式控制本质上属于简单的等速进给方式,没有真正的随动跟踪能力,
为了获得比较稳定的连续放电,需要反复调试上下限域值和正反转速度,
虽然加工稳定性和效率都还不理想,但实现了自动进给,解放了人力。

主要缺点是:
1.靠经验指定进给速度,进给太慢开路会较多,进给太快短路会增加。
2.正反转都是等速进给,发生短路时不能快速回退从而及时消除短路。

网友B:
频繁通断的最好还是不用继电器。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频繁通断的最好还是不用继电器。易坏。

这种继电器控制的电路,特点是电路简单,业余条件容易仿制,
至于继电器寿命问题,经过很多人实践,问题其实并不大。
1.大多数业余DIY的电火花穿孔机的使用频度并不大,继电器使用寿命尚可。
2.由于小型继电器的价格非常低廉也很容易购买,即使损坏更换的成本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楼主的描述,我帮大家整理一下电路示意图:
采用48V双刀双掷继电器,用稳压管控制启动与关闭的电压值 ...

首先感谢大神的指导!
虽然原来没有提到用环形变压器,不过恰巧本人的确是自己绕了一个环牛,取了多个抽头。
不大明白的是那两个并联电阻、3个电容的并联开关的作用不知道是什么?调整不同的RC组合来取最佳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大神的指导!
虽然原来没有提到用环形变压器,不过恰巧本人的确是自己绕了一个环牛,取了多个抽 ...

由于文字是复制粘贴的,所以我说的楼主,指的是我爱模型原文的台湾楼主,
事实上采用电源用变压器还是开关电源都是可以的,甚至电动车充电器也可以。
两个并联电阻、3个电容的并联开关的作用不知道是什么?调整不同的RC组合来取最佳值吗?
是的,使用不同的电阻值,可以调整强中弱三档加工电流。
使用不同的电容值可以获得5档不同的放电脉宽。这些都是原文楼主的参数。
事实上,对于第一次DIY的朋友不必搞的这么复杂,
只要使用一个24欧100W电阻,一个25UF/400V的空调CBB电容即可。

网友:
设想感觉不错,好好做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根据楼主的描述,我帮大家整理一下电路示意图:
采用48V双刀双掷继电器,用稳压管控制启动与关闭的电压值 ...

那个HL控制卡稳压二极管不是25v,是40v后面还有一些滤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HL控制卡稳压二极管不是25v,是40v后面还有一些滤波的

稳压管的取值是根据电源电压和继电器的额定电压的差值计算的,
因为原贴作者认为应该把间隙电压控制在30-50V之间。

网友:
你这个图工件不接触时继电器是60V

网友:
可以取断丝锥

网友D:
我们是做EDT的,也就是轧辊电火花打毛机。要想高效,需要检测放电状态,根据放电状态控制放电间隙。继电器控制效率比较有限。还有,放电电压可以做2路,一路高压,一路低压大能量,高压引弧形成电离通道之后,放电电极和工件之间电阻会迅速降低,此时关断高压,低压大能量释放到工件上,工件表面会被电极释放的能量烧出小坑并迅速炸开。电极和工件之间需要有矿物油绝缘,矿物油中需要加入石墨粉或者金属微粒(不能与工件和电极在高温下焊接熔融到一起)以增加电极引弧效率。
如果单纯的就是用电极击穿工件,还可以动态的调整放电电流、电压、通断电时间和间隙,使得电极上的能量最大效率的释放到工件上。

总之,要做的高效高级,得加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们是做EDT的,也就是轧辊电火花打毛机。要想高效,需要检测放电状态,根据放电状态控制放电间隙。继电器 ...

理解不了你们,有那么多时间和兴趣去研究和学习继电器,为什么不选择学习比较器放大器mos管之类的器件,得学习难度差不多吧,但是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理解不了你们,有那么多时间和兴趣去研究和学习继电器,为什么不选择学习比较 ...

应该说是各花入各眼,有些喜欢鼓捣金加工的朋友电路基础比较薄弱,
他们喜欢有一种比较简单的,但是有一定实用价值的东西适合他们自己DIY。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解不了你们,有那么多时间和兴趣去研究和学习继电器,为什么不选择学习比较 ...

大神呐,我是电路菜鸟、软件小白,看了你的帖子也不明白那个滞回比较器怎么玩,而且貌似你后来也有一些改进的方案。能不能把你那个最终的方案(最好不要用单片机、步进马达)分享一下?我手上只有一个直流减速马达,最快1秒转一圈左右的。我们业余的慢一点没有关系,也不靠这个挣钱。关键是最好能自动进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呐,我是电路菜鸟、软件小白,看了你的帖子也不明白那个滞回比较器怎么玩,而且貌似你后来也有一些改 ...

我现在做的是用单片机的,你要是不想用单片机,那就用那个滞回比较器,你哪里不懂可以私我,我们一起交流
感觉你动手能力应该还不错,交个朋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呐,我是电路菜鸟、软件小白,看了你的帖子也不明白那个滞回比较器怎么玩,而且貌似你后来也有一些改 ...

大神倒是不敢当,我本职也不是搞这个专业的,也是业余从零开始学的,从最开始电烙铁鸡屎焊,焊一次坏一个烙铁头这种基础开始的,哈哈
不过这种便携粗糙的穿孔机我还是做过很多测试和改进的,算是有点小经验,
只要不是伸手党我就乐意一起交流和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说是各花入各眼,有些喜欢鼓捣金加工的朋友电路基础比较薄弱,
他们喜欢有一种比较简单的,但是有一 ...

说得倒也是,我有点只站在了自己角度来看待事情了,

不过个人主观来讲,单纯继电器和比较器这两个器件在这种应用场景中,如果都是从0开始学习的话,我还是觉得难度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呐,我是电路菜鸟、软件小白,看了你的帖子也不明白那个滞回比较器怎么玩,而且貌似你后来也有一些改 ...

我最终方案还是用的单片机和步进电机噢
我比较希望的是能和提的出具体问题的人交流,能提出具体问题的话,如果我懂的我绝对回答,绝对不保留
直接分享不太好哈,不是舍不得,是不太喜欢伸手党,并且对双方总的意义值来说是最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