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需要一个耐压50V以上,开启电压不大于1V的MOS管

楼主(2021-06-10):
N、P沟道不限,沟道电阻、电流不限,不太好找呀,大家有什么好推荐的?

网友A:
开启电压与耐压正相关,所以,可以考虑三极管和MOS管组合么?

网友:
三极管0.6v开启

网友:
固态继电器呗

网友:
vgson不大于1v?建议按2楼方法办~

楼主:
唉,不好找哇,选高B三极管吧

网友:
GaN eHEMT,氮化稼功率晶体管,开启电压小的会低于1V,耐压100V~650V

网友:
直驱的应该没有,加个三极管驱动mos管吧

网友:
三极管驱动栅极 但栅极真正动作怎么也得3伏,若高于50伏的场效应管怎么也得6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启电压与耐压正相关,所以,可以考虑三极管和MOS管组合么?

这是什么原理?耐压高了导通电压也高了?

网友B:
最近偶然碰到一个网站,上面卖的都是低开启电压的mos,最低到0.45V,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hmsemi.com/index.php/pro_v_2_451.html
不过朋友讲他卖的都是其他公司的现成型号,不知道什么情况,可以多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偶然碰到一个网站,上面卖的都是低开启电压的mos,最低到0.45V,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hmsemi.com ...

好的,看看去

网友(2023-04-03):
光耦控制也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