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求助,想买个扭矩扳手

楼主(2021-06-10):
想买个扭矩扳手,看某东上基本有便宜的指针式和可调扭矩的两种扳手,请有经验的大神给推荐的个,家里轻度使用,拆卸轮胎,检查火花塞等,不知道指针式的能否胜任,哪个品牌的好用点,某达的就不用推荐了,其指针式的扳手刚退款,没有黑哪个品牌的意思,就是想买个趁手的轻度自用工具。

网友A:
指针式的使用很方便, 但是扭力一般只有十多牛米,装轮胎起码上百牛米, 你说行不行?

网友:
咸鱼看看有时候能捡到好货。我买的世达的40-200牛的200块钱。拧轮胎螺丝很合适。还有几十块钱的扭力扳手就别买了,纯属浪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针式的使用很方便, 但是扭力一般只有十多牛米,装轮胎起码上百牛米, 你说行不行? ...

难道0-300NM的指示牌是虚标?

网友:
我也想买一个,但是指针式的不准啊,预置式的大牌买不起,小牌又怕不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0-300NM的指示牌是虚标?

300牛米的肯定是有的,也有500牛米的,十几牛米的倒是没见过,他应该是把公斤米与牛米搞混了。

网友B:
没有使用扭力扳手的经验,也想买,不知道楼主说的趁手是什么意思呢?想知道楼主退“某达”指针式的原因,不知道能否公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使用扭力扳手的经验,也想买,不知道楼主说的趁手是什么意思呢?想知道楼主退“某达”指针式的原因,不 ...

退款原因主要是扳手头与读数盘不垂直,指针到读数盘一半就被读数盘刮停了,失去扭矩读数意义了。至于趁手的概念我理解只能是自己的使用体验了,使用精度、外观了、手柄材质了等

网友C:
轮胎和火花塞的扭矩相差太大了,如果想两个兼顾,得买2个啦。买之前还要看看你的火花塞是多大扭矩的,买到不合适的就很麻烦。好的扭矩扳手不便宜呀,我用的是预置式的,感觉这种还是比较耐用些。

网友:
300牛米的,500牛米的,不便宜吧,单独买一个好久才用一次

网友:
我20块钱买了一把三山牌的指针式。用手提称测过大差不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轮胎和火花塞的扭矩相差太大了,如果想两个兼顾,得买2个啦。买之前还要看看你的火花塞是多大扭矩的,买到 ...

确实是需要买两个的,我选了半天选了个19-110Nm的,火花塞跟放油螺丝没啥问题了,轮胎只能大概使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退款原因主要是扳手头与读数盘不垂直,指针到读数盘一半就被读数盘刮停了,失去扭矩读数意义了。至于趁手 ...

这玩意建议买电子扭力扳手吧,要那种带自校准的。

网友:
我用的开拓者那款399的,中飞,10-135,火花塞和轮胎基本上都覆盖了。我轮胎是110,以前凭感觉拧紧,后来用这个开拓者一测很容易就到110了,推测原来拧紧的力至少得有150以上了

网友:
买个台湾产的,force、西特、开拓等等

网友(2023-08-19):
国产只相信   准达牌的   就是贵一点

网友:
这个也想关注,用过有经验的坛友麻烦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