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一下新买的正泰与德力西1安空开

楼主(2021-06-10):
现在淘宝每天都得2个3元左右的签到红包.没啥用,下单买了两个1安2安的空开。以前都没用过这么小电流的空开。很好奇准不准。用稳压电源测试一下

把稳压电源调到1.1安

发现电压升到22伏的时候,德力西1安空开能稳定跳开

网友A:
每天两个3元的红包你怎么做到的,我签到只给一个1.8的

网友:
交流和直流的脱扣电流肯定不一样

网友B:
现在的小型断路器都是磁力脱扣的,应该使用交流电源测试才能反映出断路器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小型断路器都是磁力脱扣的,应该使用交流电源测试才能反映出断路器的性能。 ...

随便测测,如果真用交流电测,也没那设备不是

网友:
我都是1.8啊。还有个号就没签到那个按钮,

网友:
引用 楼主:
随便测测,如果真用交流电测,也没那设备不是

磁脱扣是瞬动的,一般作短路保护用,C曲线瞬动保护电流值为额定5-10倍,这个交流直流有区别
热脱扣是延时的,一般作为过载保护用,这个交流直流没关系,交流算有效值就好,脱扣时间跟通过电流有关,过载电流越大脱扣越快,具体数值厂家资料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天两个3元的红包你怎么做到的,我签到只给一个1.8的

签了到还有一个浏览30秒的弹框,完成再给几毛钱。新号应该给的多,我都是1.4加7毛,原来2.1元也不放过,每天都撸,现在撸不动了,没欲望了。就等着签到21天给个5、6块的红包了。

网友:
我记得C曲线1.5倍电流应该起码10分钟不脱扣的。。。

除非是电子保护

网友(2021-08-27):
引用 网友A:
每天两个3元的红包你怎么做到的,我签到只给一个1.8的

时间长了就有了!还有5块的,好像签到时间很长~好像要连续签到半个月,我一次都没成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