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塔扇待机电流大改造

楼主(2021-06-10):
塔扇待机电流84毫安,用手机充电器改造后待机9毫安,

网友:
原机可能含有无功功率

网友:
原来本身的电源设计辣鸡

网友:
小电器一般采用最低成本阻容分压,会弄的话可以在网上买两三颗5伏模块电源,找静态电流尽可能低质量好点。

网友:
是遥控板待机耗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