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关于车顶加装小面积光伏板为电瓶浮充电的探索

楼主(2021-06-10):
思路:
一、光伏板选择:
       视车顶可利用面积同时考虑美观,我是途观L,考虑全景天窗不能受影响,用的65w 车载半柔性太阳能电池730*500,峰值电流3.6a,250元左右。实际装好连好,输出端晴天在11-14时能够持续输出3A电流,算基本够用。另外,这种柔性板效率略低,如果上硬板65W,电流应该可以到5A,那就相当理想了。
二、充电保护:
      蓄电池不能过冲,我购充电板首先考虑蓄电池保护功能,其次效率,本来光伏就低效,消耗多了就更划不来了,最终选用BQ24650芯片MPPT太阳能充电控制器,闲鱼40元左右。输入18-25V,0~8A,输出12-18V,0~10A可调,带充满自停和自动重启,效率比传统铅酸蓄电池的充电保护板高很多。开始选用LED电压电流表,需要外接5V电,放弃,最后选用指针电流表,串联在输出端,直观了解充电电流其概况即可,为了方便调试,控制器前端串了个10A的拨动开关
三、安装:用耐候胶,因为怕光伏板温度高,下面垫了一层聚酯隔热板,厚6-7mm,有点难看,后续准备用1mm的聚酯板,总厚度控制在3mm,老婆说难看死了。后续还要改进。

广东惠州,晴天中午12电,露天停车

近看,胶打的不好,但是很结实,要重新返工

不同角度效果

胶比较厚的地方是接线盒,里面有二极管,在弄把盒子去掉,用热缩管防水即可

受热变形,个别地方鼓起来了,幸好是接线处,不然光伏板就废了

控制板输出接指针电流表,13V1.8A左右,这是已经高效转换之后的输出电流,理想3A,转个角度有时能够到3A

控制板细节,很热,后续要贴块铝散热片,CPU那种带鳍片被动散热

有个充电指示灯,充电中红色,充满绿色,没见过绿色亮过

临时接到点烟器,锁车就充不了了,后续要直接接电瓶上

网友:
车里温度很高,转换板温度就更高了小心不要着火,见过电动三轮车用太阳能板充电着火的烧的很惨

网友:
我当时考虑24小时监控的时候就想过楼主这样安装太阳能板,但是后来想过沙尘的影响,车顶的太阳能板不能保证干净,而且车辆开起来的空气中的灰尘会对太阳能板表面类似磨砂处理,很快太阳能板的发电性能会低很多。这个请楼主用一段时间能否看看发电能力还有多少。我现在固定车位,而且外面有固定摄像枪使用,所以没有装24小时监控。

网友A:
控制器看起来有点悬,这个为了安全不能省,我用的125块的舒杨12/24V 蓄电池磷酸铁锂 防水太阳能控制器 带显示 可编辑。板没有固定。要用的时候放前后挡玻璃下。

网友:
不是一般的难看

网友B:
其实对于补电,我觉得0.5A就行了,也就是10到15W的板子。

这个电流不用担心过充,直接加二极管接到后备箱灯上(常电),中午太阳好的时候,能有个0.5到1A电流充2~3个小时,补偿一下,定位,车机等耗电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对于补电,我觉得0.5A就行了,也就是10到15W的板子。

这个电流不用担心过充,直接加二极管接到后备箱 ...

蓄电池工作在浮充状态是最理想的。车是途观L,专用自动启停电瓶,博世L2-400,12V60AH,装这个光伏板的初衷是为了少换或不换电瓶。充电电流每天20AH以内足矣,保护板设定14.5V停充。

网友:
你们的电瓶都怎么了?
为什么我的电瓶不用充电也没有问题?
车开的也不多,毕竟3辆车轮换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器看起来有点悬,这个为了安全不能省,我用的125块的舒杨12/24V 蓄电池磷酸铁锂 防水太阳能控制器 带显 ...

我用的是舒杨30块的那款,3A够了。3块摩拜的板子串联,加了二极管降压。

网友C:
交警抓到不算非法改装吗

网友:
混动表示能点亮电脑板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是个狠人,一般人是不敢这么DIY,想问下光伏板要是坏了方便更换吗?看不出是如何连接的

网友D:
你的车是停在太阳下的几率很大么?感觉有点得不偿失。首先,光伏板的转换效率是个问题,装小了有点隔靴挠痒,装大了影像驾驶安全;其次,长时间暴露在太阳下,特别是夏天,会加快轮胎、车内塑料件、线路等的老化,增加车辆故障和自然的几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车是停在太阳下的几率很大么?感觉有点得不偿失。首先,光伏板的转换效率是个问题,装小了有点隔靴挠痒 ...

工作日公司都是露天停放,每天开不到一小时

楼主:
引用 楼主:
工作日公司都是露天停放,每天开不到一小时

也是没事搞着玩儿,免费的能源为啥不用

网友E:
同是惠州的朋友,你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是惠州的朋友,你好呀!!

俺在大亚湾石化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警抓到不算非法改装吗

这个不影响安全,不妨碍别人,一般人不跳起来看不到的。
后续把线藏好,没人知道是光伏板,确实有人问,说这是新款光能源汽车……

网友:
惠城,二手20瓦18伏多晶加整流直连电瓶,板放车头玻璃内,现在最大0.4安电流,也够消耗,

网友:
没必要上这么大大电池,汽车额定静态电流也就不到0.1a  一天满打满算也就2.4ah  累计12x2.4=28.8wh  折腾一个10~20w太阳能电池绰绰有余了 一天发三到四个小时电足以, 没其他静态负载情况下 加大到60w 只会增加不必要开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