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装个TrueNAS来玩下,看了硬件需求最低要8GB内存,直接劝退了

楼主(2021-06-10):
最低要8GB内存,以前的很多小主机都玩不了了,不是都说NAS的硬件需求低嘛。

网友A:
纯属噱头,只是局域网共享用openwrt加个smb就行的事,非要搞那么复杂,再简单点装个精简2003或者WIN7都行,我原来用的就是2003,后来为了整合NAS和路由才换的openwrt

网友B:
黑裙吧,比较简单

网友:
XigmaNAS硬件需求要低点

网友:
要下载东西还是win好用,不过共享文件用用unas就行了,dlna比win好用,我都是用win下载好了把共享的传unas里

网友:
最好还是WIN2003/2008的系统,win7我用了一段时间结果发生了盘符丢失的问题,很多下载的文件没有办法打开,还是服务器系统靠谱!

网友:
低于8 也是可以的    安装直接忽略警告就行了     当然 低内存会影响zfs 效率

网友:
我刚装了一台,没必要用8G的,我一开始用4G的也没问题。
调整了几天,终于搞定了NFS的共享,可以在KODI上看看NFS的片子了。

网友(2024-11-20):
引用 网友A:
纯属噱头,只是局域网共享用openwrt加个smb就行的事,非要搞那么复杂,再简单点装个精简2003或者WIN7都行, ...

我原来就是WIN2003,盘符多了感觉共享时时断时续,老是有断开重启现象。后来狠心改了FREENAS,满盘共享,任意切换,一点问题没有。在共享稳定性上,个人感觉FREENAS好一些。

网友:
黑群晖搞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裙吧,比较简单

fnos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