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可调电源的电路原理有大神知道吗?

楼主(2021-06-10):
拆了一个很老的指针式可调电源,20V/2A的规格,可调压并限流;机器后面有很大的散热器,上面放着2个2n3055的管子,里面的变压器也不小;
而电路板很简单,连着一个很大的电容;

这种电源的电路原理是什么?
机器现在有以下问题;
1:开机空载的情况下电压会从0V慢慢升高,其间调节电位器只能调高不能调低;但是接上负载后,电压会变小,而且稳定。电流指示和限流功能也是正常的。

2:关机的时候,如果空载,电压指示针会突然向右(电压高的一方)偏转,然后慢慢归零;接着负载却不会这样;感觉关机后,电容的电压没有被截止住;

3:电压调整电位器有点问题,调整电压调零,电位器并没有到底还能继续向下转;

网友A:
电容,电容,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电容,电容。

什么意思?您是指电容有问题吗?

网友:
类似于317 的

网友:
找个LM723电路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