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伊莱科万用表坏了,电压档不准了,能修吗?

楼主(2021-06-10):
平时一直都只测测低压和通断而已,现在测电压不准了,低了很多,3.3V只能测出2.5V这样子,电池换了没用,还能修吗?

网友A:
看看两个表笔座是否松焊

网友B:
炮灰表没什么可修的。

网友C:
只有一个档还是所有直流电压档?
肯定不是表笔接触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两个表笔座是否松焊

表笔座虚焊了还有这毛病?改天拆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炮灰表没什么可修的。

手上没啥好表,这块跑线路还挺好的,能修就修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一个档还是所有直流电压档?
肯定不是表笔接触造成的。

貌似都有问题,用9V档也不行,表笔换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座子虚焊,晚点拆了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都有问题,用9V档也不行,表笔换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座子虚焊,晚点拆了看看 ...

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都有问题,用9V档也不行,表笔换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座子虚焊,晚点拆了看看 ...

不是插座虚焊

楼主:
哦,表笔换过还是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