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正负极装反的AG13纽扣电池!

楼主(2021-06-10):
从LMADOO数码官方旗舰店购买的AG13纽扣电池,装在孩子玩具上几天就没电了,今天打开检查,竟然发现三颗电池竟然有两颗极性相反,真是头一次见!

第一颗电池,还有1.08V电压,尽管电量不足,但至少没有太大问题。

第二颗和第三颗的问题就来了,电压竟然分别为-0.51V,-0.50V,带负号,也就是说,极性相反!

和客服联系,回答的让人十分不满意,驴唇不对马嘴!

大家千万不要买这个LMADOO数码官方旗舰店的任何产品,太垃圾了!

网友:
一个电池等于另外两个电池相加的绝对值,被反向充电了,原因不清楚。

网友:
串联的使用,可能有2节本来电压很低,使用中被等效反冲了

网友:
客服跟喝醉了一样,只适合当花瓶或滤镜肉欲主播不适合干客服

网友A:
我比较佩服这个客服

网友:
电池正负极出厂时是反的这种情况基本不可能,估计是被反向充电所致。楼主可以测试一下新电池,看看是否有正负极错误的情况。

网友:
正如楼上所说,这是这两节电池电压已经消失,但是又串联在电池中使用,导致反向充电,从而给人一个极性反转的映像。
赶快测量下其它新电池,估计有很多个电压很低的了。

网友B:
这样就容易理解了……

网友C:
电池是材料决定正页极性的,不可能装错,是电没电了,串连起使用被反充电形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池是材料决定正页极性的,不可能装错,是电没电了,串连起使用被反充电形成的。 ...

我就呵呵了!
电池,又不是人工装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呵呵了!
电池,又不是人工装配的!

是啊,这按理是不会装错料的。

楼主(2021-07-28):
引用 网友B:
这样就容易理解了……

有道理,有空我拆几个试试

网友:
新旧电池混用电量低的就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比较佩服这个客服

还真拿这个客服没办法。

网友:
这些屁客服就这傻样!典型的妓女效应!买之前前呼后拥,买后装死!拖不过去就装聋作哑答所非问!深受其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