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分享个unisolder文件吧,先去打板子

楼主(2021-06-10):
发现T12烙铁不好用了,准备再做个jbc玩玩,现有的好像就这个unisolder 5.2了,开源的,有兴趣的一起吧..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dF5FLsE4isN1E_SGW5huKg 提取码: 9wsx
他这个就是复杂了点,至少要两块板子 。

电源板,支持24V交流直流输入,感觉做的太复杂了,好像就是转一个3.3V给单片机供电,一个12v给烙铁供电

主控板,先做个这个玩玩

网友:
要多少钱,不过我有奥科了

网友A:
这个板过孔直径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过孔直径好大。。

中间应该是连螺丝柱的...

网友:
外壳好搞吗

网友B:
岂止2块板  复杂的不止一点点
pcb便宜     芯片辅料加起来得一二百了,
而且还要专用的烧录器 也得好几十
自己diy这个 不如直接买半成品,
300以内觉得都是值得的。
整套下来 目前来说至少500吧。
这大坑 跳吧

其实效果没有70多的t12兼容板好,
唯一好处就是不会过冲,加热芯寿命长吧。
据说70多的t12兼容板  配足够大的变压器或者电源,启动时甚至能到200多w。
这个最大功率150w   兼容烙铁头型号多很多。

网友:
头子不好用 配再高级的控制板都是白搭

网友C:
最新不是un5.2c了么。有啥区别么,我也想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岂止2块板  复杂的不止一点点
pcb便宜     芯片辅料加起来得一二百了,
而且还要专用的烧录器 也得好几十

T12能200多W?得多少电压?

网友(2021-09-30):
引用 网友C:
最新不是un5.2c了么。有啥区别么,我也想搞一个

这个是5.2,应该是2层板设计。5.2c是4层板,改进了的。
还有5.2x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