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最近入坑福禄克289的两件事....

楼主(2021-06-10):
最近入坑289的两件事;
1:从闲鱼入的第一台后退了,这台两千到手后发现成色与主页面买下的不符,10年份按键褪色,表面不平整有小坑(包括显示屏)。这些都没有事先沟通告知,机子其他性能是另外,周五没有专业校验机无法评测。退货地址和发货地址不一,甚至不在同一个省份,卖家说是国家某航天研究所出来的机子

2:这台就闹心多了,现在还在小法庭庭审,开始发货前聊得好好的,全无瑕疵,全原装,还拍照发了小视频,过程中就没发现电池脚片用锡焊接过,原谅我真的从小视频机没看出来,卖家也没说明,还在机身贴了自制名字标签(简陋得可笑),就像小孩子过家家收货拆开没多想就撕开了

,谁知道后来居上成为评判关键,

卖家的前后矛盾让我很无语,当面后以标签撕下视为拆机为由拒绝退货,诚心极度不稳,决定不予交易!机子成色原装不原装其他都不重要了。本来没多大事,现在以此为理掩盖诚信

网友A:
买台289C不行吗?  289坑太多了! C相对好点! 用起来我认为不会有区别

网友B:
我就是看你的jbc帖子,才下定决心入的289,跟你一样走的黄鱼,可能运气比较好,跟你价格差不多,19年的国行,三码,盒,表笔都带,算全新机,最新版本,最新电池盒。

网友C:
289也不是一般单位愿意买的
肯定算资产
怎么能那么轻易流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看你的jbc帖子,才下定决心入的289,跟你一样走的黄鱼,可能运气比较好,跟你价格差不多,19年的国行 ...

289没有那么新的年份吧,其实成色很好,就是卖家故意隐瞒电池脚人品不行,实在不行就淘一个盒子回来换上!!还是jbc好用,使用率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9也不是一般单位愿意买的
肯定算资产
怎么能那么轻易流出来

重点还是很多卖家不诚信耍小聪明,发货退货居然跨省,水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台289C不行吗?  289坑太多了! C相对好点! 用起来我认为不会有区别

是的,什么主板漏电,开机跳系统多了去

网友D:
说一下个人感受:
第一,第一台机器感觉还不错,正而八经的M国货,按键出现老化、变硬很正常,这方面不如后来带C国产货;外壳也能看得出来是纯正M国货,F1-F4是在左边、转盘中线是歪的、笔座护套与低沿齐平。感觉这一台挺不错的,就是价格不美丽。

第二,第一台电池盖有翘痕很正常,都是这样干的,对实际影响很小,其它方面反而没什么可言的;只不过没有看到红外通讯口,那儿比较关键。----------------现在很多287、289都是组装货,问题多,最大问题就是不稳定,短时间内还看不出来。

第三,第二台的电池弹片加锡了-------这很正常,这儿确实容易断!!!但这位做法不对,购买之前应明说,再者就是处理方法不对,应该是弯内加磷铜片进行焊接。正面没有看到,不作评价。

----------------在咸鱼上购买这些东西,最好是找熟人或者有口碑的卖家,东西贵点没多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一下个人感受:
第一,第一台机器感觉还不错,正而八经的M国货,按键出现老化、变硬很正常,这方面不如后 ...

你的评价很中肯,时间太紧没好好上图细说,感觉某鱼卖仪表的很恶心,第二个又是奇葩

楼主:
经过一天的时间,让我彻底感觉某鱼的一边卖家有多奇葩了,这什么这么说呢,先说第一个退货中的卖家。退货的时候催命叫发顺丰寄回,有好多人抢着要的,排队发货呢,一天不发货损失多少多少,还说他有上万台,只是没时间清理出来测试发货而已,真的是张口就来不用负责任说话!
好了,第二天就退货签收了,这时候就跟你玩赖皮了,说出差第二天回家,第三天问就直接不要脸了。
以上说的句句属实,截图不了那么多

楼主:
接下来重点说说这位云南朋友。
经过一天舌战后,我对这位先生有了初步了解。
以一敌十那种,你说一句,他唱你十句,而且带刺,没几句说重点,全部围绕拆机开展开他丰富的想象力和被迫害妄想力,最后还给我展示他的银行余额二十万截图,不知道他想证明什么。话不多说,给大家展示一下他的个人“风采”,抛来机子不说,他这个人感觉性格有点问题,神经分裂的感觉!最后直接懒得给他“点火”了。没拆都被他说到拆了,黑的说成白的就是形容这种人吧,好奇葩!但愿机子没毛病,两千多再賺回来就算了,搞得要命一样!头一次遇到!

网友:
我都是拆件卖,不然卖的烦心,买的也闹心。心里话。

网友E:
闲鱼买福禄克要找玩表的玩家,他们的东西基本不会有问题,只是价钱会贵一点,况且他们一般不公开出售,需要自己观察后询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一下个人感受:
第一,第一台机器感觉还不错,正而八经的M国货,按键出现老化、变硬很正常,这方面不如后 ...

大神帮鉴定一下这台吧,后盖打开有很浓的香水味,类似印度阿三身上古龙那种!

楼主:
求各位大神鉴定!虽说闲鱼已经判定我赢了,但是从机子本身再做个鉴定,给大家长点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闲鱼买福禄克要找玩表的玩家,他们的东西基本不会有问题,只是价钱会贵一点,况且他们一般不公开出售,需要 ...

不敢买了,随便搞个17B或者15B防身算了,有问题不心疼

网友F:
买我的吧,我的没有那么多问题,就是贵点

网友G:
闲鱼不要买福禄克,个人卖的很少,基本都是表贩子,前几天我才退了个87IV,现在闲鱼已经不是以前的闲鱼了,都是一些投机倒把的二手商家,想退货一般要上小法庭。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闲鱼不要买福禄克,个人卖的很少,基本都是表贩子,前几天我才退了个87IV,现在闲鱼已经不是以前的闲鱼了, ...

对的,电子产品是重灾区,个个都是戏精。289还是不要买了,毕竟表年事已高很难鉴定,通病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我的吧,我的没有那么多问题,就是贵点

是吗!!商铺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