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我的U盘物理损坏,无法识别,如何拯救里面的数据?

楼主(2021-06-10):
电脑提示:无法识别

网友:
图片 字数补丁

网友:
物理损坏最好办,把坏的地方修好就行了。

不过,报这个错误,也有可能是软件层面的问题,比如掉固件,或固件损坏。

网友:
先关注一下U头和主控,比较好办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老师的回复

网友:
坐等大佬解答

网友:
大佬 小飞机应该可以,看过不少他的修理视频,可以私聊他咨询,如果成功兄弟可以给点介绍费么??

网友:
我的u盘也是这个问题,胶体的,发热,电流偏高,0.5a,估计是主控或者闪存挂了!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