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使用前苏联SBM-20 盖革管做了一台盖革计数器

楼主(2021-06-10):
(图片)

网友:
玩这个的都是牛人

网友A:
盖革管是个啥东西?第一次听说,配屏也需要编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盖革管是个啥东西?第一次听说,配屏也需要编程序吧?

盖革管简介
盖革管的全称是盖革-米勒管(Geiger-Müller counter Tube  G-M tube),是由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就是高中物理课本里那个提出“有核原子模型”的人)和德国物理学家盖革(Hans Geiger)于1908年共同发明,又由盖革和他的博士生米勒(Walther Müller)在1928年合作改进的。从此之后,盖革管的设计就基本不再改进了。
核辐射包括α粒子流、β粒子流、γ射线三类,而盖革管则可以探测其中的一种或几种,视具体型号而定。
目前最流行的,是苏联的,可以测β和γ

盖革计数器简介
与正比计数器类似,但所加的电压更高。带电粒子射入气体,在离子增殖过程中,受激原子退激,发射紫外光子,这些光子射到阴极上产生光电子,光电子向阳极漂移,又引起离子增殖,于是在管中形成自激放电。为了使之能够计数,计数器中充有有机气体或卤素蒸气,能吸收光子,起到猝熄作用。盖革-米勒计数器优点是灵敏度高,脉冲幅度大,缺点是不能快速计数。1908年,德国物理学家盖革(Hans Wilhelm Geiger,1882-1945)(左图)按照卢瑟福(E. Ernest Rutherford,1871~1937)的要求,设计制成了一台α粒子计数器。卢瑟福和盖革利用这一计数器对α粒子进行了探测。
1909年盖革和马斯登(Ernest Marsden,1889-1970)在实验中发现α粒子碰在金箔上偶尔会发生极大角度的偏折。卢瑟福对这个实验的各种参数作了详细分析,于1911年提出了原子的有核模型。
从1920年起,盖革和德国物理学家米勒(E. Walther Muller,1905-1979)对计数器作了许多改进,灵敏度得到很大提高,被称为盖革-米勒计数器,应用十分广泛。
盖革-米勒计数器是根据射线能使气体电离的性能制成的,是最常用的一种金属丝计数器。两端用绝缘物质封闭的金属管内贮有低压气体,沿管的轴线装了金属丝,在金属丝和管壁之间用电池组产生一定的电压(比管内气体的击穿电压稍低),管内没有射线穿过时,气体不放电。当某种射线的一个高速粒子进入管内时,能够使管内气体原子电离,释放出几个自由电子,并在电压的作用下飞向金属丝(上图)。 这些电子沿途又电离气体的其它原子,释放出更多的电子。越来越多的电子再接连电离越来越多的气体原子,终于使管内气体成为导电体,在丝极与管壁之间产生迅速的气体放电现象。从而有一个脉冲电流输入放大器,并有接于放大器输出端的计数器接受。计数器自动地记录下每个粒子飞入管内时的放电,由此可检测出粒子的数目。
1937年盖革和物理学家席勒(Leo Szilard,1898-1964)(右图)用九个盖革-米勒计数器排成一个环形,测定了宇宙射线的角分布。
盖革-米勒计数器是核物理学和粒子物理学中不可缺少的探测器,至今仍然是实验室中敏锐的“眼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盖革管是个啥东西?第一次听说,配屏也需要编程序吧?

肯定要编程了,盖革管在检测到一个高能粒子就会输出一个脉冲,单片机测序进行换算,显示脉冲数和辐射值
图中,测试源用的是人造元素,镅242,
(英语:Americium;中国大陆译为、港澳译为拼音:méi,注音:ㄇㄟˊ,粤拼:mei4】,台湾译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肯定要编程了,盖革管在检测到一个高能粒子就会输出一个脉冲,单片机测序进行换算,显示脉冲数和辐射值
图 ...

谢谢大师的回复,这咱玩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盖革管简介
盖革管的全称是盖革-米勒管(Geiger-Müller counter Tube  G-M tube),是由卢瑟福(Ernest R ...

谢谢大师了,又学到了没听说过的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要编程了,盖革管在检测到一个高能粒子就会输出一个脉冲,单片机测序进行换算,显示脉冲数和辐射值
图 ...

现在的烟雾报警器里面还有没有镅啊?
可以用氚做测试源吗?

网友:
真的辐射大的场合,管没坏,机器就坏了吧?

网友B:
这个管子的本底 CPM 能到多少?

我手头的 j304βγ、M4011 本底在 20 左右,平均 2-3s 一个粒子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管子的本底 CPM 能到多少?

我手头的 j304βγ、M4011 本底在 20 左右,平均 2-3s 一个粒子声

400V维持在30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400V维持在30左右

看来灵敏度不错,隔着金属外壳还有不错的表现。

民航上剂量率轻松达到地面 20-30 倍,LZ 可以改装下啥时候飞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灵敏度不错,隔着金属外壳还有不错的表现。

民航上剂量率轻松达到地面 20-30 倍,LZ 可以改装下啥时 ...

我这个带数据记录的,回头插上SD卡,开机,过地铁安检试试

网友C:
400v电压不太好搞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400v电压不太好搞啊

其实 34063 就可以,再简单 555 也行:只要个 BOOST 拓扑,高压管能到 100v 就够了;然后用 3-4 级倍压整流轻松 40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 34063 就可以,再简单 555 也行:只要个 BOOST 拓扑,高压管能到 100v 就够了;然后用 3-4 级倍压整 ...

对的,这个可以,不过有更简单的电路,可以用单片机输出一个驱动替代5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师的回复,这咱玩不了。

免费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免费提供技术支持。

不行啊,真玩不了,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啊,真玩不了,谢谢啦。

到时候,考虑出个套件,基于Arduino的,特别针对于没啥电子基础,和单片机技术的,拟采用模块化设计,按图索骥,100%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时候,考虑出个套件,基于Arduino的,特别针对于没啥电子基础,和单片机技术的,拟采用模块化设计,按 ...

谢谢了,静待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