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华旭插卡水表

楼主(2021-06-10):
可能换远传表了吧,插卡的被扔了。

网友A:
没看见水路阀门啊

网友B:
谢谢分享

水路进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见水路阀门啊

没见到水管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水路进出口?

水路部分大概被卖了废铁,没有见到。

网友:
电机齿轮组比惯性车飞轮牙箱厚实,不易过载扫齿。计数器模块配合齿轮组,做一个架子和手摇曲柄等,可以改微风扇定子绕线机。

网友:
提醒,锂亚电池不可充电,没看见电池商标,在热缩管里面了?

网友C:
还是没有看明白这个水表怎么转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没有看明白这个水表怎么转动的。

看看下面3个图吧。

网友:
生活了几十年,从来没用过插卡的电表、水表、煤气表。

网友:
俺的IC卡水表只剩下机械表了,全铜表体自带球阀。电控部分根据机械表体输出的信号显示用水量并能控制欠费关阀。表盘两个管状内部有传感器,有四根输出线连接电控部分。其实这个机械表体和现在的远传水表功能一样,远传水表也是机械表体附加一个传感器输出线。

网友:
LED灯功率大多虚标,电表、水表多跑的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下面3个图吧。

那个是流量轮?流量轮是怎么转的?

网友:
用水流动时候就会带动轮子转的……

网友(2022-03-17):
怎么打开的,没找到可以打开的地方啊

网友:
怎么打开蓝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