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伟训电脑机箱更换按键和USB口

楼主(2021-06-10):
伟训电脑机箱,用了好多年,因为是免螺丝机箱,很方便。所以一直没换。但是电脑机箱用久了,按键基本都会出问题。加上没有USB3.0前置口。所以决定改动一下

这是电源开关按键

把塑料部件多余部分去掉,磨平

用一个大的轻触按键粘在塑料部件上

下面处理复位键

也是用一个大的轻触按键

粘到原来复位按钮的位置

接着处理USB接口,这是原机的USB2.0接口,时常接触不良。前置音频接口也没啥用,取消掉

新买的USB3.0转接线

用熔胶把USB3.0接口固定,原来的音频接口换成LED指示灯

最后成品的样子

总结一下,换了大轻触按键,手感更好,有了前置USB3.0接口,插U盘方便多了

网友:
USB3.0是买的线?  有便宜好用的么?

网友:
好像X包老黑家有现成的9.9

网友:
歪歪扭扭换成这种轻触开关会不会氧化的更快

网友:
太丑了,强迫症表示看不下去,后置拉一条线到桌面更方便。

网友:
这活干的,要是给客户干,客户估计连电脑都不想要了。

网友:
绿皮科技?话说直接像网吧里那样搞个开机延长线到桌面是不是更方便?

网友:
谢谢分享!

这成色?很悠久了

网友:
湾湾的伟训,我用了十几年了, 确实不错,还没报废
但你这改的也太~~~~~~~~~~

网友:
这个主机壳有年头了,你不会是主板cpu都是换新的了吧,只有机箱是用来骗媳妇的。

网友:
俺这有一公用的台式机也开机键失灵,直接把线从按钮孔扯出来,碰一下开,再碰一下关是不是更方便关键是别人看见怕触电不敢动用。

网友:
是的,塑料老化,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