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关于无刷工具电机故障维修的分享

楼主(2021-06-10):
最近打黑淘了些工具电机,成功修复了一部分,也积累了一点经验

1、最简单的故障是霍尔损坏,简单的替换霍尔元件就能修复,可以用万用表二极管模式检测
2、转子堵塞,通常是铁屑积累过多,需要清理,如果能拆卸出来清理比较简单,否则很难,可以尝试高压空气来吹
3、失磁,这个也需要拆卸出来更换失磁的磁铁,困难在于拆卸
4、轴承损坏,换就一个字

总之,维修单机最大的困难在于无损拆卸,现在小型化的电机的结构非常紧密,主轴上各元件的间隙往往不足1mm,没有拉马可以下爪的空间,一个字就是难

网友:
控制板坏的换

网友:
无刷电机的前面那个齿轮是真难拆

网友:
电子部件反而好修些,机械部件难拆卸。

网友A(2021-07-29):
有个米沃奇无刷电扳手转子轴承坏了,要拆转子齿轮好难,不知道要怎样才可以拆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米沃奇无刷电扳手转子轴承坏了,要拆转子齿轮好难,不知道要怎样才可以拆下来 ...

确实非常难!首先将转子后轴承用拉马拆下,然后用钻过孔,孔跟轴一样大,的铁板套上,焊住。将铁板固定在台钳,然后用合适的夹具夹住坏轴承,用力往外拉,例如修车的滑锤,坏轴承和齿轮就一块拿下。安装完毕用砂轮把焊点打磨,就可以拿掉铁板,安装后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米沃奇无刷电扳手转子轴承坏了,要拆转子齿轮好难,不知道要怎样才可以拆下来 ...

最难的是那种齿轮凹陷进去的,唯一办法就是定制一个专用拉马,代价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非常难!首先将转子后轴承用拉马拆下,然后用钻过孔,孔跟轴一样大,的铁板套上,焊住。将铁板固定在 ...

哇,米沃奇的维护那么复杂啊,看来这货是一次性的,一般人用坏了根本没机会更换与维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难的是那种齿轮凹陷进去的,唯一办法就是定制一个专用拉马,代价太高 ...

好像我那个电扳手差不多就这样的,感觉里面的轴承很难拆下来,厂家应该也要专用工具才可以拆,普通人难搞下来

楼主:
见过最bt的可能是得伟的电机,直接在塑料外壳上一体成型封装了轴承

破坏了外壳还是可以拆卸,考虑到轴承通常在轴向是单向受力,所以换轴承还是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