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慧荣主控坏的几率

楼主(2021-06-10):
以前倒是没有注意,最近吧几个46en的板子拿出来使用,居然发现好几个46en的主控都坏了,
1.板载缓存测试正常,
2.有的是主控贴好颗粒之后ce乱飞,
3.有的是开卡卡down,
4.有的是缓存测试能过,但是开卡不过,内存控制器坏了,
以上都是拆了主控重新直球依然这样的,拆了主控搬板才确定主控坏的,请不要怀疑本人更换主控手艺问题,本人确定换个主控这点小事还是很简单的,
以前觉得3111主控容易坏,46en怎么坏的花样真么多,58xt和58h感觉坏的极其的少,46en怎么真么脆弱啊,如果那些买46en的u盘,买到的是拆机主控万一遇到这些问题,那不是折磨死新手啊

网友:
主控虽然不容易坏,但也有几率坏,尤其是一些做工不扎实,或考用料不讲究的板子上。

网友A:
第4个问题没测好缓存。测缓存不跑圈等于没测。一点就过的缓存测试只是识别有这个芯片,没有测试芯片好坏。读写测试缓存需要时间的,容量不同,测试时间也不同。

网友B:
不明来路的盘还是谨慎收购,我从13年接触sm2242主控到后来2244 2246之类的一直发现如果正常买来的盘哪怕板子伊拉克只要主控区域没有物理折损主控都十分坚挺,但是从某鱼某转之类的地方收哪怕板子全新都有主控毛病的,特别是这些主控不知道经历了什么,不害怕彻底不认,害怕那种丢ce 坏ram控制器,还有那种正常运行可大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4个问题没测好缓存。测缓存不跑圈等于没测。一点就过的缓存测试只是识别有这个芯片,没有测试芯片好坏。 ...

还有一种不知道您遇到过没有,就是现代的颗粒,贴到好的板子上如果颗粒刚焊接好,温度如果没有完全降下来,开卡的时候是现实DDR错误的,其实主控的DDR是完全正常使用的,颗粒凉透了之后有一定几率开卡成功正常使用,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反正海力士的MLC总是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比如不能开SLC calse等等。 还有一种情况是这个颗粒可能IO坏了还是怎么的,ID正常就是不能量产,上903也不能清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来路的盘还是谨慎收购,我从13年接触sm2242主控到后来2244 2246之类的一直发现如果正常买来的盘哪怕板 ...

咸鱼上那些卖坏盘的颗粒,很多都是主控换的,换个主控就能正常使用,遇到过最多的就是这个颗粒46XT是开不了的,但是上了46EN就能正常使用,跑圈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在帖子上就是说,那种丢CE的是最可怕的,CE错乱,很多人认为是跳线问题或者颗粒没有焊接好,这对新手真是毁灭性的打击,而且新手植主控是很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种不知道您遇到过没有,就是现代的颗粒,贴到好的板子上如果颗粒刚焊接好,温度如果没有完全降下来 ...

海力士的闪存各种问题都有,主要问题是漏电。特别是20nm的渣货。16nm稍好,但问题并没有解决。

网友C:
话说我好像也遇到了。8贴l95b 4ce的,做了两次了,每次都是ch3ce乱的,而且是分别在两个板子上贴的,颗粒上测试架开又都是正常的,吹了好多次现在都不敢吹了

网友D:
2246EN坏主控多了去/不然哪来那么多大头2246XT/就是缓存控制器挂了的/CE乱飞的/下载固件无限死循环的/能开过就是运行不起来的/2263XT主控也坏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46EN坏主控多了去/不然哪来那么多大头2246XT/就是缓存控制器挂了的/CE乱飞的/下载固件无限死循环的/能开 ...

2263xt坏的更多的是板层,掉点的也不少,绝大部分是主控虚焊,63xt的板子可真是一言难尽啊,46炸主控,63坏板子,山寨产品可真是一代一个花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我好像也遇到了。8贴l95b 4ce的,做了两次了,每次都是ch3ce乱的,而且是分别在两个板子上贴的,颗粒上 ...

我还遇到过一种板子,8贴4ce的跳线必须8个电阻都跳上才能识别全部ce,按照公版还不行,主控换了好几个,简直让我怀疑人生

网友:
请教SM2258H AB开卡成功,但硬盘无涯初始化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