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如果冰箱隔板碎了怎么办。

楼主(2021-06-10):
没想到新冰箱如此省料,置物隔板就是块玻璃连边都不包,轻轻一用力可见明显变形。
用着有点提心吊胆,如果自已定制一块,应该用什么材料好。

网友A:
定制啥?量好尺寸
网购个新的大品牌的不就行了
省心省力,可能还省钱呢。

网友:
铝 / 不锈钢 u型槽 包边 上胶就好
或者直接贴上一张亚力克 做成 三明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制啥?量好尺寸
网购个新的大品牌的不就行了
省心省力,可能还省钱呢。

当然定制隔板,玻璃的有点怕了。

网友:
直接买磨砂窗贴,双面粘!

网友B:
直接找售后吧,这种质量实在太差,我家里用过四五个冰箱,从来没见过这么差的质量

网友C:
包边也没有啊?91年家里买了个华凌冰箱,那玻璃隔板真厚,左右都是塑料包边的,用了20多年都没发黄,后面温控坏了,前几年还150卖掉了

网友:
我买过,好像20元/块包邮,淘宝上你报尺寸他定做,钢化玻璃塑料包边,比原配的还厚,自己做没有能力或者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包边也没有啊?91年家里买了个华凌冰箱,那玻璃隔板真厚,左右都是塑料包边的,用了20多年都没发黄,后面温 ...

之前也是海尔厚实的很,没想到这次偷工减料这么严重。要不是尺寸不对,对换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找售后吧,这种质量实在太差,我家里用过四五个冰箱,从来没见过这么差的质量 ...

售后管这事吗?

网友:
量好尺寸去玻璃店定制一块厚点的就行了

网友:
下面塞满菜,就当个支撑用

网友:
这种应该是钢化玻璃,不包边也没事,不好看而已,碎裂的几率不大
实在不放心的话量好尺寸定制一个

网友:
用铝塑板,可以双层

网友:
目前这点儿东西,不应该压碎的。

网友:
亚克力或者铝塑板,觉得单层薄了就上双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售后管这事吗?

当然要管啦,什么商品都要款售后,售后不好的公司,迟早倒闭。这种明显是质量太差,你跟售后反映或者投诉

网友:
这是相当的省料呀,2块叠一起我感觉结实点,先找售后,不行再找淘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要管啦,什么商品都要款售后,售后不好的公司,迟早倒闭。这种明显是质量太差,你跟售后反映或者投诉 ...

售后答复是碎了再说,一年保,是钢化玻璃承重5公斤。
我量一下3mm的,我还是买个膜贴上免的碎了不好收

网友:
海尔的新出的就这样,包边也省了,也不怕摩擦玻璃小碎渣子掉到食物里被人吃下去,无良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