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刚买的typec移动硬盘盒是不是偷工减料了?

楼主(2021-06-10):
在天猫找了好久都找不到便宜的type-c接口的硬盘盒,然后只能31.9块钱(实付28.95)买了这个。我有点思恋2018年18块钱的H1了。

这个是半透明外壳,傻瓜式安装版。

发现电路板空缺了好多电容位,所以是不是偷工减料了呢?
不用拆开了,直接拍。

大晚上的实在很难对焦,芯片印字是JWS576

网友:
省略的是dc to dc电路?

网友:
JMS576 ,那部分电路芯片内置了。。。

可能早期版本芯片DCDC有BUG的,就需要外面装上电路。。。

网友A:
看到SSK jms580只要37,你这啥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SSK jms580只要37,你这啥牌子。

奇怪的牌子,叫 迷虎

网友B:
H1实际上的价值可不止18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H1实际上的价值可不止18啊

所以啊,现在TB看到的H1至少是28的

网友:
移动硬盘盒绿联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C:
这位置,是不是有个3.5寸的版本,usb升压到12V给台式机硬盘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位置,是不是有个3.5寸的版本,usb升压到12V给台式机硬盘供电的?

应该不是,正常3.5寸都是外接电源,就算是USB升压也得2个USB一起才能带得动,没看见多的接口空位,或许是图片拍得不够清楚个人感觉3楼的说法比较靠谱

网友D:
18块我也买了两个,typeC接口比以前USB接口好多了,不会出现电源带不动的现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8块我也买了两个,typeC接口比以前USB接口好多了,不会出现电源带不动的现象。 ...

这话说得,type-c另一头不还是A口?电脑A口本就470ma或者970ma,有啥区别呢

网友:
我已陆续买了好几个H1,PDD上还在25左右。对比其他品牌的硬盘盒,带typeC接口的只有H1最便宜。而且硬盘盒子做工真心不差

网友:
我买了一个绿联的,59还是69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话说得,type-c另一头不还是A口?电脑A口本就470ma或者970ma,有啥区别呢

井底呆着,啥都没区别。

网友:
我也是啊,后悔没多买几个,前几天刚从狗东买了两个,带的数据线居然是c-c的。

网友:
H1我手中有两个。当年18块钱够的。

网友:
你怎么不在坛里找,H1估计很多人有存货,我就有5个。

网友:
H1  15一套买了十套,还有7套,关键不够用,手里笔记本盘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话说得,type-c另一头不还是A口?电脑A口本就470ma或者970ma,有啥区别呢

电脑a口也有usb3.1   3.2的,,可以提供很高的电流的,,不是只有usb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