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9.9元富格锂电胶枪极致改造

楼主(2021-06-10):
前段时间论坛里很多改造9.9元包邮的富格锂电胶枪,我看了很久,然后也买了一把。测试下来,发现功率太小,加热很慢,加热后的热熔胶粘度不高。综合以上缺点,遂改造之,过程如下:
   这是网友的拆机图,我的忘了拍了

将发热体拆掉,加一个150度长闭温控开关

做好绝缘,用电吹风里面的电热丝绕几圈,冷态电阻3.5欧,也忘了拍图,反正大家都知道怎么做的,用二极管和蓝色LED灯(我觉得蓝色好看)串联到发热丝上再接到开关上。
装起来就是这样的。
白点是自锁开关,旁边是LED灯窗口。
重点来了,我用的是2串2病并18650电池8.2v给发热丝供电,计算下来功率在23瓦左右,怎么样?功率是不是提高很多,既然是4节18650电池,那么就需要外挂电池,胶枪里面放一颗,自己用木板做了一个盒子放3颗,用自己做的4056充电板给2串2并电池充电。

使用双刀双掷6脚2档开关 并联4.2v充电,串联8.4v输出,具体接线方法,后面继续说明。跳转到下一楼。。,,

楼主:
接上一楼,双刀双掷开关 并联充电 串联输出接线方法可以参考我的另外一个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5510&mobile=2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5510&mobile=2
这个链接访问异常?

没有异常呀   这个链接也是我的帖子  可以进我的主页查看的

网友B:
这东西还有充电的呢,我一直都是插电太远就拔下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5510&mobile=2
这个链接访问异常?

这个是手机端的,你电脑端直接访问就会异常,复制完把地址后面&mobile=2这段去掉再访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还有充电的呢,我一直都是插电太远就拔下来用

其实我的这个改造方法好用的  关键是只花很少的银子

网友:
也想买一个

网友(2021-09-24):
。。回归有线了又

网友:
支持一下.动手能力强!

网友C:
大神,我按你的做法用的是2串3A的保护板,但保护板无输出,请教下怎么处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我按你的做法用的是2串3A的保护板,但保护板无输出,请教下怎么处理,谢谢 ...

不用保护板也可以   加个电量显示板   我的主页里有电量显示板的帖子

网友:
弄个充电宝诱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