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工具万能充。能用一个充电器也是好的呀

楼主(2021-06-10):
有没有那位了解锂电充电器和电池的。不求电池过协议,能用一个充电器也是好的呀,有懂的吗?或者有现成的成品吗?

网友:
明纬改可调电源

网友:
虽然航模圈很多人看不起b6
但用作电动工具电池万能充挺好,尤其是带风扇截止电压可调的b6mini

网友:
那就用可调电源吧

楼主:
可调电源直接接正负就行吗?

网友:
我也想了解下

网友:
我的办法是用航模充电器,电池都改5p或者6p接口,然后一个航模充电器可以通用 任意电池,可以快充,也可以万能充

楼主(2022-11-21):
用一个20v的电源接正负极直接冲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一个20v的电源接正负极直接冲行吗?

20伏的直流电源是不够的,因为5串电池充满电压是21伏。还有,锂电池要求恒流充电,那么,如果直接将21伏的普通直流电源接上去,无法控制充电电流,有可能会超过锂电池的允许充电电流,甚至造成直流电源过载保护,举个例子,被充电池低电状况是15伏,内阻假设100毫欧,与21伏的电源有6伏的电压差,假设电源内阻也是100毫欧,6伏电压差要靠电源和电池的200毫欧内阻来限流,此时充电电流会达到30安培,当然由于普通直流电源输出不了这么大电流,但肯定会引起电源保护,停止输出,充不了电了。记得论坛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我也做过解答。所以,必须有可以恒流输出的直流电源才可以给锂电池充电,普通直流电源不行。如果只有普通直流电源,可以串联一个恒流恒压模块,便宜的几元,贵的几十元,直流电源需要高于21伏,取24伏较合适,再高一点也行,按需调整好模块的电压电流就可以给锂电池充电了。(最好在输出端再串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防止电池电流倒灌)

网友:
这是我用直流电源和和恒流恒压模块搭的充电器(加上了电流电压表和5安培肖特基二极管)给牧田款电池充电的状况。

网友:
下图是自己搭的喜利得36伏充电器的图片,由于36伏锂电池充满是42伏,40多伏的直流电源不好找,于是用升压恒流恒压模块来做充电器。

网友:
不可能有万能的充电器,大品牌电池组,只能用自家的充电器才行,很多人买的外壳自己组的电池都过不了原装充电器。

如果不讨论协议以及检测等问题(比如山寨货牧田款,大艺款等等),真正万能的充电器当然是可调横流恒压电源啦。没有之一!

网友:
电压相同就好办些

网友:
用可调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