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三星触摸按键显示器拆解(SAMSUNG 943NW)

楼主(2021-06-10):
三星触摸按键显示器

网友:
看了半天也没看到触摸按键
挺喜欢这种按键的,我有一台飞利浦的也是触摸按键,比按键式的好

网友:
没看见HDMI差评

网友:
08/09年的产品了,那是D-sub是标配,高级一点的才有DVI,HDMI还是传说

网友:
屏不是自家的,是京东方的屏

网友:
最后接触的三星显示器,十余年前的是T220G。现在依旧在用。
后面出的三星显示器,不光是三星,还有其它家,画面灰蒙蒙,可视角度差,要不是就是是偏色。

现在转到DELL  U系列和P系列

网友:
同款显示器,10年前买的,1k多好像。原装三星屏幕出现竖线,售后给换了块群创的,没用几年就有黑点,加上发霉就闲置了

网友:
2008年第一台电脑就是三星943NW同款,优点从新买来一用十多年没出现过故障,配电脑商家推荐的。缺点背面发热巨大,应该是CCFL灯管缘故。

网友:
09年买了一台三星T220P,现在还在正常使用中

楼主:
Mstar  TSUM16AK芯片液晶显示器电路图

网友(2023-03-14):
很好的资料,图片也很清楚

网友:
说实话,触摸的看着高级,故障还挺多。有客户用抹布清洁显示器,居然把信号源给切了,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