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编译遇到莫名其妙的错误,某个数组占用别的变量的地址

楼主(2021-06-10):
先删除内容,我应该找到原因了

网友A:
这个不奇怪呀,比如你数组定义了10个空间,在程序中不小心用到了第11就会占用下面的变量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奇怪呀,比如你数组定义了10个空间,在程序中不小心用到了第11就会占用下面的变量空间。 ...

正是这回事,没想到这么简单的问题让我查找了两晚,昨晚我发贴后继续找原因,终于找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是这回事,没想到这么简单的问题让我查找了两晚,昨晚我发贴后继续找原因,终于找到了。 ...

数组越界、野指针,这些坑还是辣么经典

网友:
用指针操作数组时,涉及数组元素个数的,最好用“sizeof(数组)/sizeof(数组元素0)”得到元素个数。

网友B:
可以定义宏:用sziof()取数组长度,程序读写数组时判断,勿使变量(指针)超出该值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定义宏:用sziof()取数组长度,程序读写数组时判断,勿使变量(指针)超出该值即可~ ...

一般越界是这么产生的:

uint16_t   Arr[N];
for(int x=0; x<sizeof(Arr); x++)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越界是这么产生的:

uint16_t   Arr[N];

安全做法:
uint16_t   Arr[N];
for(int x=0; x<(sizeof(Arr)/sizeof(Arr[0])); x++)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全做法:
uint16_t   Arr[N];
for(int x=0; x

以下代码摘自 VS2005 源码 stdlib.h:

#if !defined(_countof)
    #if !defined(__cplusplus)
        #define _countof(_Array) (sizeof(_Array) / sizeof(_Array[0]))
    #else
        extern "C++"
        {
            template <typename _CountofType, size_t _SizeOfArray>
            char (*__countof_helper(UNALIGNED _CountofType (&_Array)[_SizeOfArray]))[_SizeOfArray];
            #define _countof(_Array) sizeof(*__countof_helper(_Array))
        }
    #endif
#endif

也是个比较好的习惯,即区分 sizeof 与 countof,同时还可以领略一下 C++ 的模板函数、定长数组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