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带天线能收音很另类!海尔某热水器的摇控器拆解

楼主(2021-06-10):
大户人家装修垃圾堆,刚开始以为只是普通摇控器没捡,二次再看带收音好家伙就带回来,拆给大家看,好似是某空气能热水器摇控器。够另类,可以收听本地电台哦,做工不错。

带天线

带防水漆

钽电容

小喇叭,音质一般

网友:
有收音的遥控,真有趣

网友:
边洗澡边听收音机也算创举了。

网友:
遥控不成功先听会儿收音机

网友A:
应该再增加录音机和存储卡,可以录到一些喜欢音乐。

网友B:
那个弹簧是什么天线?

网友:
不错 遥控炸弹都行

网友:
这 遥控够另类的,有学习码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弹簧是什么天线?

那个拉杆天线应该是FM调频的的,那个弹簧应该就是遥控的天线,这很可能是射频遥控,也没发现红外线发射管

网友:
433遥控的?好家伙

网友:
海尔出轨了

网友C:
严禁将遥控器直接扔进水中这说明,谁会没事扔水里

网友:
虽然多了收音机功能,但是我还是不会用的,毕竟还是单一收音机听节目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严禁将遥控器直接扔进水中这说明,谁会没事扔水里

我家一岁多的娃娃就老这么操作,拿着遥控器到处晃悠,乡下厨房又有装水的桶,遇到就往里扔。厂家这么写也无耐,肯定是现实中真实发生过这种情况。

网友:
这是遥控器呢?还是收音机呢?我越想越糊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再增加录音机和存储卡,可以录到一些喜欢音乐。

再增加上屏和处理器,刷个抖音

网友:
电台遥控一体机

网友:
头一次见到遥控器带收音机,有用没用强卖一个收音机,这厂家也太坏了。

网友:
洗澡的时候听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