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华硕AC88U/AC3100 加个散热风扇,直接降温了25°(附3D打印模型)

楼主(2021-06-10):
以前用的是“新路由3”,刷了老毛子固件,用起来还行,但2.4G信号实在不好,一堵墙后基本就连不上了,为了应付添加的监控摄像头,又不想中继无线信号,就买了一个据说信号较强的华硕路由器AC3100。AC88U和AC3100硬件基本相同,只是lan口是8个。

买这个路由器主要看重的就是信号强,另外一个虽然不是wifi6,但梅林固件增添了很多玩法,比那些入门级的wifi6路由器有趣不少。到手后升级到了梅林最新版,增加了插件,自定义了广告过滤hosts,摄像头位置(一堵墙加上一堵带窗墙)需要的2.4G信号不错可满足需要,一切都挺好,除了温度。室温25°情况下,路由器显示cpu温度75-77度,感觉有点高了,而cpu负载此时平均在7%-9%左右,看来还是需要降降温,毕竟37-40度的夏天还没来呢。

从网上拆机图看,顶部那个三角形区域下面就是金属的散热片,从结构上来说,要想降温更好,采用主动散热并且用抽风的方式。配合手里正好有的一个涡轮风机,简单鼓捣了一个外壳,用3D打印机打印出来。

那两个小块是用来连接外壳封闭接口的,不用也可以,热熔胶堵住就行。(做过测试,热熔胶滴在路由器面板上可以干净的去除)

考虑到cpu现在有75°及3D耗材的转化温度,所以没用PLA。用了平时不怎么用的PETG,转化温度能到75°,为了求快,打印速度100mm/s。加上耗材有点潮了,效果嘛很一般,但装水测试了不漏。有条件的可以打印ABS或者PC,有更高的转化温度。打印机是买的蓝模打印机,当初看上了它那个框架,后来才知道几乎全抄的ender3,框架什么的都可以自己加的。 售后相当垃圾,而且用的marlin老版本固件,卖家居然不提供代码,要知道marlin 是GPLV3的开源固件,任何人可以免费使用并分发产品但必须提供代码。卖家法盲。自己花费了不少时间从ender3 开放的新固件代码中慢慢改,终于升到了marlin最新固件,有不少可以提高打印品质的新功能可以使用了,有空另开一篇再说。

涡轮风扇购买的全名是“无刷涡轮风机DC5V-DC12V抽风离心风扇散热微型鼓风机7530”,额定是12V电压,但12V下风量超大,噪音也大,考虑到利用路由器本身的usb口供电和减少噪音,就用了5V的电压,感觉刚刚好。

结果比预想的要好,直接降温了25°,这下放心了。

感谢观看,附件提供了STL打印模型给用得上的朋友

网友A:
有3D打印就是不一样,各种外壳都能做。

网友:
没有打印机,用亚克力沾一个出来也差不多

网友:
加个风冷降温效果确实很好,选个静音的风扇

网友:
路由器要24小时开机,用主动散热的方式不是长久之计,楼主的风扇最多半年就要清一次

网友:
这样效果不好啊,外壳上开个天窗,价格cpu散热器吧

网友:
主动散热才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3D打印就是不一样,各种外壳都能做。

大师......

俺想买个3D打印机......

要多少钱?

可以打印任何惊险刺激的玩具?

网友:
其实放外面吹就行了,不需要开壳。

网友:
现在这款好吗钱,风扇如果是双滚珠轴承的降压使用随便五六年不成问题

网友:
厉害,3d打印都出来了,网上有现成配套的风扇,也是在你那个位置

网友:
干脆连外壳一起打了,不更好~

网友:
估计那个卖家就是欺负小白可以

网友:
没有打印机,上盖干脆不要了,旁边一把鸿运扇……

网友(2021-07-10):
能降35摄氏度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
效果可以,颜值不太行啊。

网友:
我的E8822都是屁股直接坐着笔记本散热垫的,正好有个USB接口可以供电。

网友:
主动散热效果好,问题是风扇需要清理。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用加大散热片的方式增强散热。

网友:
好好好,支持支持支持,记得还有一款3d打印风扇,做的很新原厂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