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防盗 最近小区偷电动车的比较多

楼主(2021-06-10):
因为最近小区偷电动车的比较多,想问问那些人是怎么在电动车开了警报的情况下把车偷走的,小偷这么猖狂是因为没有物业(新来的干布一上任就想进来捞油水,由于物业费定的太高大家不愿意交,所以开始折腾人了,怀疑这次偷车和他们脱不了干系。)

网友A:
什么小区,动不动就有干部啊

网友:
警报?看你是哪种车,直接剪电瓶线或者喇叭线啊,有些遥控的可以用特殊的撞码遥控器强开,机械锁更简单了几秒钟就OK了

网友:
安装个监控,就算现场抓不了,起码还有个画面看看谁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小区,动不动就有干部啊

我这每个厕所都有个所长

网友:
1.如果有条件的话,在自己经常存放电动车的方位,安装网络摄像头,这可以有效的吓阻盗贼,
2.尽快建立业主微信群,尽快熟悉彼此,做到群治联防,
3.业主群自行筹集部分钱款,白天雇用一些退休在家闲来无事的,老人家,佩戴红色防盗队员标志,在小区盘查行人,雇佣老人的费用一般不超过几百元每月,
4.在电动车上多安装几把锁子,特别是那种防盗锁防剪锁。
5.拨打12345,投诉当地治安力量薄弱,请求增加警力,保安小区,这个电话要经常的拨打一下,,

网友:
怀疑这次偷车和他们脱不了干系,有这可能,装个监控吧

网友:
一般电动车都只有一个防盗定位器,很容易被小偷破解,除非你安装多个自带电源的。现在有厂商做了电机对码防盗。即像汽车一样的遥控器,遥控器能感应到即可启动,否则无解。什么龙头锁,地锁,密码锁对专业小偷来说也就几秒钟的事。

网友:
报警器绕开常用频段比如用27兆,加备电装在不容易找的地方,下点血本用带休眠的2.4G图传至少留个影子

网友:
装个GPS在电动车里,断电有报警,另外在经常停车的地方安装监控。还有报警投诉治安薄弱

网友:
经常偷的老经验了,直接剪掉一根电源线,锂电池直接充电口短路让电池保护。铅酸充电口短路后也会跳空开,跳掉后怎么弄还不是随意吗!!!

网友:
废钢筋捅充电口,跳闸了随便弄

网友:
防盗是破译你的车的解码,就不会报警了。一千多的设备。
或者就是拿个斜口钳剪断电源。
你可以买个小米的电动滑板车,可以手提很轻,放家里面就不会被偷。它可以跑25公里,lg锂电池。超强性能极致体验。

网友:
普通电动车的电子防盗供电都是基于随车电池,防盗触发基本上多基于震动传感器,所以最直接的就是暴力破坏电源即可,车上的充电插座是最大的漏洞,短路即可导致空开跳闸断电,没电也就没有电子防盗了()。
要想有效防盗且还想自己找到犯罪嫌疑人,采用以下方法会有较好效果:
1、给防盗装置加装备用电源,建议原车防盗保留,加装第二套报警装置,这套要有独立电源和无线传输装置,首选儿童手表手机,可实现定位、循迹、导航、监听、电子围栏,且小巧便于隐藏!
2、在停车处的安全位置(不易被破坏)加装监控摄像头,配合带有监控画面移动报警的硬盘录像机,实现自动监控报警,以便于及时发现并赶到现场。
3、在车座内加装非法开启检测装备,单独供电,触发后喷射染色剂,染色剂要快干且高附着,蓝色就不错。
4、注意,出现警情不要单独一人空手前往,一定要多人且及时报警。

电动车自带的报警器就是简单的声光报警,那声音很讨人嫌,除了车主听到,别人都不会管的!

网友:
成本最低、最简单:电池拿下带回家。
别笑,其实我也是受害者……我的车电池被偷,然后换了锂电,每次都带回家,所以就再没丢过……
铅酸电池的只能接个单独电源的报警器了,用电瓶供电的不靠谱。

网友:
小牛,雅迪,丢了赔新的,小牛的(gova要另装定位)中控独立供电,可以定位,小牛电池也是带编号的可以一车一电绑定,电池拿走装别的车上用不了还会通知你电池装其他小牛的位置

网友:
不用试图挣扎挑战专业的偷车人,大铁链子锁都能液压剪断,3人抬上大金杯车直接拉走,大摩托车都偷,小电瓶车还不是轻松带走

网友(2021-07-11):
报警器独立电源.

网友(2021-09-02):
安装GPS定位,手机APP设置区域,自动断电断油远程开关。这样就不怕被偷了。

网友:
补充一下,最重要还是城市的民警安防设备设施。例如湖南的“平安湖南”,可以搜索一下,这里面的项目可以操作,极大的提高日常偷盗破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