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鸣笛喇叭和继电器的问题? 为什么直接电瓶更响?

楼主(2021-06-11):
原车单蜗牛喇叭,有继电器。换了电装双蜗牛喇叭,用一拖2的线接原喇叭插口,效果不理想,只强了一点点,没别人几十元的响。
很多人说要加继电器直接连电瓶正极才够响,加了才能发挥喇叭功力,音色都会不同。

我直接将喇叭连在电瓶上测试一下,的确很响。

为什么接原车喇叭线路,响声就不够大呢?     难道车子线路控制了功率输出?

在客服确定原车不带继电器后,我又买了继电器线束。现在头大了(后来测试了一下原车应该是带继电器的,按喇叭保险盒会响,元件图也有喇叭继电器)

和原车继电器一起,2个继电器一起工作怎样? 继电器线束的线也挺小的。

90多的电装喇叭和原车喇叭,原车喇叭感觉素质挺好。

继电器线束,喇叭也是一拖2.线和牙签一样大。

这牌子有趣。

网友:
线径小了?内阻大?

网友:
线太长就会影响功率  可以加一个继电器  控制信号使用原车的的喇叭控制线来驱动继电器

网友:
按个气喇叭响

网友:
线粗电压不降,电流大才行

网友:
电流大,而且是脉冲电流,受电路线阻和电感影响很大?

网友:
原车线太细,换个粗点的特弗龙线直连到电瓶,加个继电器,用原车线控制继电器吸合,以前测过单个低音鸣笛喇叭工作电流有5A,高音稍低一点。

网友A:
能响就行了,喇叭不用太响,我当初车上的喇叭是电动车那种强调,在小区按喇叭,前面人不带多看一眼的。

后来我换了博世的H3F,直接接在原来喇叭线上,效果很不错;原喇叭好像是6A的,博世的是4A*2的,都4~5年了,没问题。

网友:
感觉喇叭很少用

网友:
线阻问题,我的电瓶车装了蜗牛也是很小声很难听的声音。换了一条05的线专门给喇叭供电,扛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响就行了,喇叭不用太响,我当初车上的喇叭是电动车那种强调,在小区按喇叭,前面人不带多看一眼的。

后 ...

换个轮船上用的气喇叭,按一下半个城的人都能听见

网友:
喇叭基本上都没用...........没事别瞎BB,招人嫌.....................

网友:
那就买个别人几十元的不就好了

网友:
楼主要不测量一下原车线路到喇叭电压还有多少,发上来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B:
欧系的喇叭声音洪亮,日系喇叭声音清亮,共同点是基本都是双音喇叭,喇叭的直观感觉是声调很优美,某些国产品牌的就是能响,难听的一批,降低成本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响就行了,喇叭不用太响,我当初车上的喇叭是电动车那种强调,在小区按喇叭,前面人不带多看一眼的。

后 ...

当时淘宝,买了一对闲置的别克英朗喇叭,用电动车原车线,声音不大。。后来加了一个继电器,12V直接从转换器上引,一摁吓了一跳。。
原来是线路线径导致了电流过小,以及按键触点影响。。
后来换了稍大的电摩,开始也是用原车按键原车引线。。直至接了一个继电器。。
然后。。每次上路别人都以为是汽车来了。。
而且这种好处。。不容易烧按钮。。

网友C:
原车绝对是带继电器的,只是有的车继电器会隐藏在保险盒之下没有标出来。我换过喇叭看到铭牌上45W,这么大功率直接通过喇叭按钮控制没几下触点就得烧了。至于音量大小感觉应该差异不会太大,但是注意有的车是有高低音两个喇叭的,按下马上响的是低音喇叭,继续按住1秒以上高音喇叭才会响。高音喇叭是比低音喇叭的音量要大的,我怀疑你直接接电瓶上的是高音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车绝对是带继电器的,只是有的车继电器会隐藏在保险盒之下没有标出来。我换过喇叭看到铭牌上45W,这么大 ...

原车怎么可能没继电器,

否则方向盘那点游丝触点早烧了。

继电器容量基本没问题,也就原车的线可能细一点,但并不代表比换的线能差多少。

网友:
大灯增亮器一个道理  连接喇叭的线路长时间工作  触点被各种污染  接触逐渐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欧系的喇叭声音洪亮,日系喇叭声音清亮,共同点是基本都是双音喇叭,喇叭的直观感觉是声调很优美,某些国产 ...

能整个交响乐团也没用,大城市多数地方不让鸣笛,小城市鸣得再响也没几个理的,能提醒一下对方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