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可调电源给电瓶充电,出现问题

楼主(2021-06-11):
明纬350改的可调恒流电源。给汽车12v电瓶充电。充以前测电瓶电压12.8v,电瓶应该是45ah的,新买的几个月。设置电源电压14.8v,接上电池,充电电流最大只能调到3A
大概冲3-4个小时,电流就只有几百毫安。
提高电压到16v,电流能到1.5a,再冲大概2-3小时,显示0A.
但取下来电瓶测电压,只有13.8v。。。
再提升到17v充,几分钟就闻到臭鸡蛋味~~赶紧停了

所以,这是咋回事

网友:
电压高了吧,充电瓶不能恒流吧,偶尔充应该也行,但电压怎么设那么高,你要冲到电压多少?铅酸就怕电压高和过放吧。

网友:
应该是充满了吧,12V铅酸电瓶,充电电压建议不要超过14.8V

网友:
电池老化了

网友:
是个人才,给这么高电压............

网友:
-第一次应该是充满了,第二次是过充了产生硫化氢了

网友:
12v电瓶最高电压也就13.6v,你都到13.8v了,

网友:
你都干到13.8V了还想将它充到多少V才满意???

网友:
电池老化了或者是本来电池就是满的,所以电流才会2-3A,你把电池放完了再充,电流会上来,直接调到14.8V就可以了,不能再往上调电压了!电流可以大一点

网友:
可调电源充铅酸,应该恒压限流。

网友:
早先我有个朋友,他认为把电瓶的电放光后再用220直接冲电就可以让电瓶变成220,你大概和他差不多吧!!!

网友:
早先。。。。
感觉这个早先很传神..

网友:
没事没事!
多冲一忽儿就好了

网友:
电流上不去说明电池本身电较满,你还强行调高电压,电池过充了

网友:
电池可不能这么充,没有充满自停功能充一个,坏一个。不行时间外加个调节器控制充电电压及

网友:
用17v电压确实高了,最高不要超过16.2v,闻到味赶快停止是正确做法,对电瓶会有点小损伤,不必太在意。

楼主:
那就是我搞错了
吧充电限压14.8当成了充满以后电瓶电压是14.8~~~

还觉得奇怪,再冲都是13.6v~~咋就上不去呢

网友:
:lol:17v充电,也是猛人啊

网友:
现在咋样了

网友:
你要觉得怎么样的电压才算正常的,我新买的电瓶充满电电压也才12.6V,到现在也用了三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