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顺东SD-563A码表详拆、分析及微改,磁铁感应方式不合理呀!

楼主(2021-06-11):
提前祝大家粽子节快乐!特发此帖以示祝贺

上次好友@jf201006 修码表,当时提了个纸上谈兵改霍尔的方案,一直计划验证一下
找了不少资料,霍尔开关最低工作电压都要1.8V,所以1.5V纽扣电池的码表就不考虑了
这次撸了个顺东SD-563A,显示信息多、用CR2032,关键是便宜,28大洋包邮,正合适折腾

本帖为顺东SD-563A码表的详拆、分析及微改部分,改霍尔后续进行

到手的样子,还送一板电池

盒子背面

内容

没想到主机这么小

附件

说明书,备份一下

底座及传感器

带背胶,固定时避免滑动

底座各部功能

这样出线,折弯半径会比较小,后面再改

传感器,里面是干簧管

磁头,装辐条上

背面的固定螺丝

铁氧体磁体,粘接的
这个磁体外露表面是一个磁极

干簧管检测往复运动主要是一下两种方式
论输出效果,应该是右侧这种更好些
这个后面再说

继续,上主角

背光点亮的样子,均匀性差点

按键缝隙大,后面看怎么防水的

背面各部功能

拆电池盖,固定方式是螺纹的

电池仓各部功能

图比较多,楼下继续

楼主:
三方向的可视度
这种屏也只能这样了

开壳前先测试一下
电流情况

触点间电压

触点短路电流

左侧触点直通电池负,即接地的

右侧对电源电阻很大

对电池负倒是有6M

没啥可测了,准备开壳

这壳子没螺丝,用橡胶锤也不敢使劲砸,怕屏碎
无损开壳相当难,好不容易撬开一条缝

耗费不少时间,终于接近无损开了壳

接缝塑料边沿有部分被撬发白了,还好没碎

观察结合部,应该是超声波焊接的

壳子做工不行呀

背壳触点是实心,用胶圈密封

主机PCB部分

触点采用弹簧连接到PCB

拆螺丝,取出芯子

屏盖和面壳是胶粘的

面壳上的键帽有倒扣,退不下来

密封方式应该与触点相同

楼下继续

楼主:
把屏取下来

全透屏,斑马条连接

主机采用屏下测光,挺巧妙的

PCB元件分布

光控的CdS光敏电阻

测温的NTC电阻

有部分空焊盘,电源电容后面加了颗2.2u的贴片独石电容

牛屎封装及版号,看来好多年没变化了

主机全家福

底座也拆开看看

螺丝固定

螺丝正方形分布,可以换方向,方便安装在把立上

里面就是这样,做工比主角壳子精细多了

主机小改一下

剪一片铝箔胶带

贴在背光的背面,应该可以增加反射率,提高一点点亮度吧

虽然也多半是心理安慰,都是折腾嘛

不影响屏下光控

原来背光片和PCB之间只有背光连接线,没法顶紧

还是贴块泡棉好

这是它的感应电路

原理是这样的:当车轮旋转时,磁头转到感应器前,干簧管闭合,上触点电压由高变低,这个信号传到主控的MCU,根据其周期和预先设定的轮子周长就可以计算速度和里程了

这是测试感应器的动图,发现不灵敏

厂家的安装感应器是这样要求的

据此画了以下示意图
干簧管的往复驱动至少应该如下左图

要求的安装为右图形式,理论上就不会感应闭合的

实际测试也是这样,按厂家方式,感应距离非常近(厂家也要求小于1.5mm),干簧管转90°安装(如下图)
感应距离4~5mm没问题注意:路试有异常,详见后续更新

顺东码表的保有量应该比较大,功能比较多,但做工方面还需改进,希望能多用段时间
奇怪的是,感应这个问题难道厂家没发现,还是有其他原因?
后续改霍尔验证,有惊喜哦,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欢迎大家围观、指点,谢谢先!
大家周末粽子不要吃太多了哦!

------------------------------------

210615更新:
经假期路试,转90°装后码表测速偏大,经常出现70多km/h,重新调整为厂家推荐方向,并减小感应间隙后,路试未见异常

看来之前方式扫过干簧管,是干簧管出现了两次导通现象,导致主机判断异常
而改为厂家方式,估计是利用磁场的不均衡性来导通干簧管的
经过这番折腾,如此看来,干簧管在码表上的应用这应该是最优的了

码表改霍尔的分析和实战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0526

网友A:
只买得起九块九包邮的。。。。

网友B:
屏倒是挺大,就是背光效果不能忍~

网友:
干簧管?应该是霍尔吧,

网友:
等着改好霍尔
我那个改码表的帖子里 ,30楼 ,有@qrut大神的 精彩回复 ,我还没时间去捣鼓 ,参考下 。

网友:
嗯嗯!帖子翻完了,粽子哪里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买得起九块九包邮的。。。。

没看到九块九包邮的呢,偶看到最便宜都要12块多(用1.5V电池的)

网友:
虽然没自行车,没用过码表,干簧管的反应速度这么快?

网友:
正在使用的这款码表,难道你这是为我而设计

网友:
我觉得可以采用磁阻传感器电感,利用辐条测速反应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倒是挺大,就是背光效果不能忍~

这个背光确实不行,应该是材料差了,还是大婶你改那个均匀度很好

网友:
常见的霍尔一般最低工作电压1.65v,元首这个3v供电就无所谓了,如果需要低压霍尔可以找找手机板子上的定制霍尔,我早年测试过早期功能机翻盖手机的霍尔最低1v出头就可以工作,旧手机板子上拆几个测试一下筛选几颗就能找到理想的,如果找不到,1.65的低一点也不是不能用,灵敏度和稳定性稍差一些,可以靠近磁铁优化一下~

网友:
丢了好几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背光确实不行,应该是材料差了,还是大婶你改那个均匀度很好

都按那个标准去做背光模组成本会提高,这种小东西厂家只管能亮,效果嘛就不是他们考虑的范围了

网友C:
这东西只能用在自行车上,当年装摩托上速度上50后基本乱跳,话说这东西计量公里数还贼准,对着公里桩跑几十公里误差才几米

网友:
现在骑车都是用手表的gps做定位

网友:
我买的9块9,用了6年,前几天摔了下,现在一块不显示了,换成永磁铁,灵敏度会提高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只能用在自行车上,当年装摩托上速度上50后基本乱跳,话说这东西计量公里数还贼准,对着公里桩跑几十 ...

对,内部取样频率太低,一上50就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