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24V直流发电机能否直连逆变器?

楼主(2021-06-11):
24V的直流驻车发电机,我问了一下,自带稳压。那么能否不接电池,直接上逆变器呢?

就是这种直流柴发

有没有人试过直连逆变器?我穷啊,没钱再买电池

网友A:
如果是车上用,不是接电池上吗,如果家里用为什么不直接上220V的发电机

网友:
充电电流够不够?最起码得二十安吧?

网友:
这个看你负载呗,小负载可以直接接,大负载肯定不行
PS:电池又没多钱,宁德时代A品也才1.5元AH,B品才0.8-1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车上用,不是接电池上吗,如果家里用为什么不直接上220V的发电机

最轻的220V柴油发电机也要86公斤,比我还重40斤,搬不动。柴油低转高扭,电压上不去,所以220v柴油机都很笨重。

220v汽油发电机倒是方便,但是买汽油要证明,很麻烦。

我就想用24v直流柴油发电机,接逆变器使用,这样既不需要证明,也很轻便,功率也足。

网友B:
在输出端添加一个大电解,就可以直接接逆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输出端添加一个大电解,就可以直接接逆变器

多谢,我去找个6F的电容装上试试

网友:
汽油用摩托车加,完了放出来
汽车放油麻烦点

网友C:
好像这个发电机也是靠电池启动的,有手动启动功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这个发电机也是靠电池启动的,有手动启动功能么

有手摇启动的吧,只是这个是否能手摇倒是不敢确定。
逆变器一般要求输入的直流电电压相对稳定,你这发电机出来的直流电波纹电压极可能很大。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实在不行的话,怕是需要加超级电容器滤一下波 ,再连接逆变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轻的220V柴油发电机也要86公斤,比我还重40斤,搬不动。柴油低转高扭,电压上不去,所以220v柴油机都很 ...

买一组超级电容配好均压板,100法拉左右,10只串联。花不了多少钱。寿命几乎无限。

网友:
自家用要么试试天然气,液化气款。
要么变频220V柴机油机。

便宜的逆变器,一半功率都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