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车鱼买了个华硕蓝洞Blue Cave路由翻车了

楼主(2021-06-11):
看着挺新颖的路由器,手痒弄了个坏品。起初没报太大希望,买过几个网件路由,不是LAN击穿就是WAM击穿,还有就是功放。
接好维修电源调15V2A,插电还好不是午安大电牛,但是是2安大电牛,还行不是什么大问题。估计滤波电龙挂批了,要么供电芯片短路。
拆机图就不发了,老外有拆机图,后边后PDF下。
分离CPU板和射频板,再次上电CPU板没短路,那就是射频板挂批。
看到8颗功放芯片太爽了。简单测了一遍射频VCC,没发现短路。

测输入公共12V短路。这个就头大了。最后查出这个3.3V电源短路。

高兴的翻箱倒柜在一片电视机主板上找到一个,淦的时候太急躁把芯片淦破了,还好还能用。、

再次上电亮机(亮灯)电流一路高歌0.6A到1.3A跳变。

不对啊,等了几分钟拿出手机打开WIFI没看到任何新增SSID。然后按Reset,不行,插电脑连接LAN长按Reset上电不行。
好吧翻车了。实在不知道怎么弄了。

拆机PDF:

现在故障就是电流没任何跳变,一直停留在0.6A。

网友A:
会不会固件也有问题 进恢复模式了

网友B:
如果LAN口都不亮灯又不能连接PC,那就是主控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固件也有问题 进恢复模式了

不晓得,救援模式LAN没反应。

网友C:
有这个技术,这点时间不知要赚多少个路由器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LAN口都不亮灯又不能连接PC,那就是主控有故障。

我现在怀疑这机器是不是工厂测试机,压根就没刷固件?还是我在分离CPU和射频板时通电后CPU自毁?
但是起初上电电流跳变猛烈CPU肯定工作了,就是按Reset后不在有跳变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这个技术,这点时间不知要赚多少个路由器回来

手痒而已,家里的小米太拉夸。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玩呗

网友D:
你考虑一下3.3供电故障后有可能导致哪些芯片烧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考虑一下3.3供电故障后有可能导致哪些芯片烧坏吧

谢谢回复。
3.3V后面是射频芯片处理单元供电,INTEL难道还要和它通讯才开始跑固件?按理说初始化电流都没。

网友E:
上TTL试试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TTL试试看???

-------------------

嗯,马上试了试,无任何反应,和电流无跳变,CPU挂了。测TTL口低电平,那只能说明CPU一直复位状态。CPU板有TTL口,且有标注。

连接上电没反应,电流也没初始化跳变,测TTL口电压也不对全是低电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马上试了试,无任何反应,和电流无跳变,CPU挂了。测TTL口低电平,那只能说明CPU一直复位状态。C ...

换U啊,妥妥的...

楼主:
没钢网卖吧这玩意。且杂货铺的U还是算了。10个有7个有问题。

网友:
CPU光荣了没意义了。

网友(2021-07-15):
灯亮证明CPU没挂。10元转给我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