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易用的雕刻机控制器 无需编程输入数据即可加工

楼主(2021-06-11):
快捷操作界面:无需画图,编程写G代码,输入实际尺寸就可以轻松快速加工!
使用手册链接:https://s.airdisk.cc/Share/s/6835734600074f9fb495f958adc5290d

网友:
是商家吧?不过我会编程,就是没机器~~~想做什么用公司的

网友A:
这个要配置硬件的吧,话说一万行代码的是什么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配置硬件的吧,话说一万行代码的是什么级别的?

一般手动编程,怎么也不会超过1万行代码!
运行文件代码无行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