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公交卡

楼主(2021-06-11):
前几年没有共享单车的时候,上下班天天挤公交。后来卡折断了,卡里还有50块余额,补办还要花10块钱卡费。于是手动修复一下。物料清单:
1.益达的盖子;
2.漆包线2米。我是从旧马达上拆下来的,线径0.2的,软硬适中。
3.电烙铁;
4.环氧灌封胶。

话不多说,开干。
一、用手机手电筒照射卡面,寻找芯片位置。用剪刀剪下,注意不要弯折。芯片就小拇指指甲盖那么大一点,很薄千万小心别弄折了。给芯片两头的焊盘上锡。

二、从卡的断面观察卡里面的线圈是几圈的(很重要)。我的长安通里面是6圈的。
三、计算:电感量=电感系数*面积*匝数平方。所以只要保证改造后改造后面积*匝数的平方与原先的相等即可。
卡片的线圈是长方形的,L=ε*80*50*6*6=144000ε
益达盖子的直径是40,L=ε*3.14*20*20*N*N=1256ε*N*N
求得N≈11
四、用A4纸卷一个直径略小的圆柱,将漆包线在上面绕够11圈,用热熔胶略微固定一下,以防拆下来的时候散开。
五、线圈两头脱漆上锡,焊纸芯片的两个焊盘上。
六、将线圈塞在瓶盖内的凹槽里,尽量放平整,可以适当用胶水固定一下,以防灌胶过程中翘起。

七、开始灌胶,我用的透明色的

八、灌好等胶干

九、成品的样子

十、坐公交测试,随着滴的一声,司机瞪了我一眼,旁边的大爷也看着我,略显尴尬。

网友A:
据说只要你自己不觉得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或者放钱包里面,别人就看不到外观了。

网友B:
现在不是可以直接写手机里面吗?我的员工卡和门禁卡都直接写手机里面和智能手表里面,实在是太方便了。

网友:
偶这边,听说是免费转卡,有一张坏掉几年了还没去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只要你自己不觉得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或者放钱包里面,别人就看不到外观了。 ...

对于出门只带手机和烟的人,木有钱包

网友:
不尴尬,飘然而去;留下公交司机和大爷大眼瞪小眼:小伙用的什么黑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是可以直接写手机里面吗?我的员工卡和门禁卡都直接写手机里面和智能手表里面,实在是太方便了。 ...

公交卡属于特殊加密的卡,和门禁卡不一样,不可以用NFC复制。门禁卡可以在配钥匙的地方配,公交卡你只能去网点换卡,卡费10元。

网友C:
这玩意就一个芯片一个线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就一个芯片一个线圈吗

你以为还有啥高大上的东西。数据都在芯片里,线圈提供瞬时感应电压(2V左右)激活芯片瞬间完成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就一个芯片一个线圈吗

是的,主要是芯片。

网友:
乘车的大妈投来崇拜的目光

网友:
干得漂亮!旁边大爷下车后感概不已:现在应该到处去捡瓶盖了

网友:
若干年前,有人做了个会发出滴滴叫的东西,上车刷卡时候按一下,滴一声。。。

网友:
然后益达销量猛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是可以直接写手机里面吗?我的员工卡和门禁卡都直接写手机里面和智能手表里面,实在是太方便了。 ...

公交卡和校园卡不行,你说的那种门禁卡没加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是可以直接写手机里面吗?我的员工卡和门禁卡都直接写手机里面和智能手表里面,实在是太方便了。 ...

必须和官网合作手机pay里重写卡,不能直接复制,复制了剩余的钱岂不是双倍了?余额都是直接用卡记录,而不是ID功能。否则充值就不用这么麻烦了,不需要NFC也能充。

网友:
也干过一次,不过还是用原来的卡。你这个形状肯定有人看不惯哦……

网友:
这个有广告嫌疑

网友:
随便找张IC卡扣 ,拆开把芯片换掉就是了,美观、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