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一下INOVA 爱诺华X5手电

楼主(2021-06-11):
昨天到货一个手电,第一感觉就是经典的棍子造型,加特林一样的灯珠,航空铝材。这种造型和材料似乎永远都不会过时。

⬆️第一图包装有些发黄,可能是库存时间长了,外表和内在商品没关系。

⬆️⬆️第二图拆包后里面详细内容,一个手电,一个说明书(一个中国字都没有)黑色的那个是腰包。产地标注为made in USA。整体尺寸22×120。

⬆️⬆️⬆️第三图多方位展示一下,颜值还是非常高的。

⬆️⬆️⬆️⬆️第四图,电池和开关的特写。
开关是按压式旋钮开关,旋到底就能常亮,松开一些按压黑色橡胶帽可以实现点动。
电池是123无汞3V干电池,测量尺寸为16×340,两节电池串联成6V。这种尺寸淘宝有很多16340锂电池。3.7V和3V的都有,推荐选择3V,这样感觉把握一些。两电一充也不贵。

⬆️⬆️⬆️⬆️⬆️第五图,夜晚实测。照射距离约五米,因为是泛光所以没光斑。

⬆️⬆️⬆️⬆️⬆️⬆️六七八九图是细节拍摄,灯头是不锈钢材料,筒子壁厚大约2.5mm。

总结一下:
五个LED组成的泛光灯虽然不能远射,但无光斑的光线更适合一些近距离的照明需要。
材料好坏没得说,筒子的价值就是灯珠与材料。虽然不清楚这是多少号的航空铝材,但这个品牌的东西不会差。
电池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淘宝上很多3V可充电的16340,价钱不贵自我感觉能接受。
通过可调电源测试,6V工作电流0.25A,本人大胆的测了一下8.4V,电流虽然上升到0.5A但是也没烧,这就说明寿命应该是很长的。

本帖完毕,欢迎各位留言。以前一直在工具控区里面发帖,第一次来手电区。感谢观看。

网友A:
有个同款,一个新款
拆开都改了紫外线,然后当验钞机
曾经验到一张百元的,值回来了

网友:
外壳扎实,十多年前的产品,现在来看亮度过低

网友:
使用的是CR123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同款,一个新款
拆开都改了紫外线,然后当验钞机
曾经验到一张百元的,值回来了 ...

如何拆开的?求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拆开的?求分享。

灌水,冰冻,但是为了防止尾巴胶皮冻鼓起来,好像是用一毛硬币盖在桶子开口地方,然后再拧紧盖子
放冰箱里,冻个一次两次就出来了

网友:
电池不是常用款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灌水,冰冻,但是为了防止尾巴胶皮冻鼓起来,好像是用一毛硬币盖在桶子开口地方,然后再拧紧盖子
放冰箱 ...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