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白求科普:冰箱独立调温问题

楼主(2021-06-11):
现在冰箱的功能越来越先进,新功能令人发懵。
在此请教一个小白才有的问题:
三门冰箱的温度可以独立分别调节(至少说明书是这样说的)。
这个功能具体是怎么实现的?
是控制制冷剂的流向还是控制冷空气的流向?还是其它的方法?
又是如何控制的?
(没机会拆机,网上也没找到满意的资料)。
没功夫码字的话,能给个资料的链接也行。
谢谢。

网友:
三通 控制制冷剂

网友:
楼主搜索一下有关冰箱电磁阀的原理就清楚了,下面引述一段:
“冰箱中的电磁阀主要用于改变制冷剂的流向,从而控制冰箱不同隔间(冷藏室、冷冻室和变温室)的制冷温度。冰箱常用电磁阀主要有双向电磁阀、两位三通电磁阀、一进三出电磁阀、三体六位五通电磁阀等。”

网友:
我觉得间冷式冰箱,只需要控制蒸发器风扇转速就能实现了。 根本无需调节制冷剂流量

网友:
不能调温的老冰箱,蒸发器的管子路过冷藏室,顺带一下,再配合电加热的PTC基本保证冷藏的温度范围。

后来的冰箱有有独立的蒸发器,每个区域单独制冷,达到范围就关闭。

网友A:
基本是都是通过多个电磁阀控制的,通过各区域的感温头感知温度,达到设定温度后该区域电磁阀关闭,20多年前国产冰箱就有了,只不过原来简单一些通过温控器控制,现在的稍微复杂一点,通过感温头配合电脑板来控制电磁阀,当然这是指直冷式冰箱,风冷冰箱还是通过调整风道开启大小来调整占多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是都是通过多个电磁阀控制的,通过各区域的感温头感知温度,达到设定温度后该区域电磁阀关闭,20多年前 ...

那么,那个风道开启大小又是如何调整的呢?继电器、步进电机?

网友:
见过单冷空调改成冷暖空调的,就是通过电磁阀控制制冷剂的流向。

网友:
我见到的多数是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