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穿戴] 有个手表哪里有办法刷机

楼主(2021-06-11):
用的是分动fundo穿戴app。手表的型号是D 360 II。后面的是罗马数字2。深圳出的。现在是没有中文显示和他有支持app的我想试试刷机能可以显示中文不,现在显示手机的提示信息有些没有字符显示一个方框。

楼主:
后面有四个触电

网友A:
3张图片都是正面的,没有后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张图片都是正面的,没有后面的。

后面非常简单,就四个触点

网友B:
后面四个点是充电的,这种表一般都不会在外面留下刷机的触点

楼主(2021-07-23):
引用 网友B:
后面四个点是充电的,这种表一般都不会在外面留下刷机的触点

此言差矣,如果是充电,留下2个触点就可以的了。4个就是对于那个USB的四个引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言差矣,如果是充电,留下2个触点就可以的了。4个就是对于那个USB的四个引脚 ...

那你就刷呗还到论坛来问,即使是USB接口你都刷不了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刷呗还到论坛来问,即使是USB接口你都刷不了机器

何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