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ell G3 18825-1笔记本主板进水刮骨疗伤

楼主(2021-06-11):
接修一台Dell笔记本,客户说进了一点水,再开机就开不了了

拆开后,发现主板确实进水,而且主板也有烧黑的部分,插电也是5a大电流

然后就开始刮骨疗伤,一边刮,一边测量,最后到不短路的时候

刮完之后就这样

由于有4根线在短路部位,刮完之后有4根线需要补上,由于只有图纸没有点位图,断线又是在中间部分,前后都找不到相连配件,只能全板跑线,

在1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找出了4根线的连接部位,飞线连接,最后成功修亮机

捡漏成功

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你是第二个

网友A:
又是衢州吴彦祖看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衢州吴彦祖看多了

这些都是小意思的啦

网友:
我有台HP也是刮骨疗伤好的,像这种情况必须把碳化了的玻纤组织刮干净,上绿油,不然不久又会返修。